74ls245芯片tpLH,tphl,PD分别是什么意思,还有下面的参数如“8ns”

楼主:
请问tpLH,tphl,PD分别是什么意思,还有下面的参数如“8ns”

网友A(2019-07-13):
需要提供完整版的数据手册

网友B:
它是说,两个时序,上升沿(一半)与下降沿(一半)之间所用的时间
mW 不就是所耗功率么
官方手册都有的哦
仔细看看

网友C:
tpLH     输入传播延迟时间,低电平到高电平输出
tpHL     输入传播延迟时间,高电平到低电平输出
PD       功耗

8ns    8纳米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