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CCD实现黑白线识别源程序

楼主(2019-07-13):
STM32F103驱动CCD实现黑白线识别,通过上位机显示灰度值及图像,二值化处理后完成黑白线识别。
内含TSL1401 CCD资料,上位机软件,STM32F103源码

关键词:线性CCD 灰度识别 循迹 图像处理
注意事项:使用线性CCD对曝光时间的控制显得尤为重要。

#include "c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u8 ccd_adc[128]={0};
u8 SciBuf[200];  //存储上传到上位机的信息
int TIME_us=10; //曝光时间
void Cc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PA.2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PA.7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PA.7        输出高

}

/******************************************************************************
***
* FUNCTION NAME: void Dly_us(int a) *
* CREATE DATE : 20170707 *
* CREATED BY : XJU *
* FUNCTION : 延时函数,控制曝光时间 *
* MODIFY DATE : NONE *
* INPUT : int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void Dly_us(int a)
{
   int ii;
   for(ii=0;ii<a;ii++);
}

/******************************************************************************
***
* FUNCTION NAME: RD_TSL(void) *
* CREATE DATE : 20170707 *
* CREATED BY : XJU *
* FUNCTION : 按照时序依次读取CCD输出的模拟电压值 *
* MODIFY DATE : NONE *
* INPUT : void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void RD_TSL(void)
        {
                u8 i=0,tslp=0;
                TSL_CLK=1;     //CLK引脚设为高电平
                TSL_SI=0;
                Dly_us(TIME_us);

                TSL_SI=1;
                TSL_CLK=0;
                Dly_us(TIME_us);

                TSL_CLK=1;
                TSL_SI=0;
                Dly_us(TIME_us);
                for(i=0;i<128;i++)
                {
                        TSL_CLK=0;
                        Dly_us(TIME_us);  //调节曝光时间
                        ccd_adc[tslp]=(u8)((float)Get_Adc(ADC_Channel_1)/4096*255);  //将读取到的电压值存入数组中
                        ++tslp;
                        TSL_CLK=1;
                        Dly_us(TIME_us);
                }
        }

/******************************************************************************
***
* FUNCTION NAME: void slove_data(void) *
* CREATE DATE : 20170707 *
* CREATED BY : XJU *
* FUNCTION : 将从CCD中读取到的信息按照上位机要求的通信协议存入到数组中以待发送 *
* MODIFY DATE : NONE *
* INPUT : void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void slove_data(void)
         {
                int i;
                RD_TSL();
    SciBuf[0] = 0;
          SciBuf[1] = 132;
    SciBuf[2] = 0;
    SciBuf[3] = 0;
          SciBuf[4] = 0;
    SciBuf[5] = 0;
                for(i=0;i<128;i++)
                        SciBuf[6+i] = ccd_adc[i];
         }
/******************************************************************************
***
* FUNCTION NAME: void sendToPc(void) *
* CREATE DATE : 20170707 *
* CREATED BY : XJU *
* FUNCTION : 将待发送的信息通过串口发送至上位机*
* MODIFY DATE : NONE *
* INPUT : void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void sendToPc(void)
         {
                 int i;
                 slove_data();
                 printf("*");
                 printf("LD");
                 for(i=2;i<134;i++)
                 {
                                printf("%c",binToHex_high(SciBuf[i])); //以字符形式发送高4位对应的16进制
                                printf("%c",binToHex_low(SciBuf[i]));  //以字符形式发送低?位对应的16进制
                 }
                 printf("00");   //通信协议要求
                 printf("#");    //通信协议要求
         }

/******************************************************************************
***
* FUNCTION NAME: binToHex_low(u8 num) *
* CREATE DATE : 20170707 *
* CREATED BY : XJU *
* FUNCTION : 将二进制低8位转换16进制*
* MODIFY DATE : NONE *
* INPUT : u8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char *
*******************************************************************************
**/
char binToHex_low(u8 num)
{u8 low_four;
         low_four=num&0x0f;
         if(low_four==0)
                 return('0');
         else if(low_four==1)
                  return('1');
         else if(low_four==2)
                  return('2');
         else if(low_four==3)
                  return('3');
         else if(low_four==4)
                  return('4');
         else if(low_four==5)
                  return('5');
         else if(low_four==6)
                  return('6');
         else if(low_four==7)
                  return('7');
         else if(low_four==8)
                  return('8');
         else if(low_four==9)
                  return('9');
         else if(low_four==10)
                  return('A');
         else if(low_four==11)
                  return('B');
         else if(low_four==12)
                  return('C');
         else if(low_four==13)
                  return('D');
         else if(low_four==14)
                  return('E');
         else if(low_four==15)
                  return('F');
}

/******************************************************************************
***
* FUNCTION NAME: binToHex_low(u8 num) *
* CREATE DATE : 20170707 *
* CREATED BY : XJU *
* FUNCTION : 将二进制高8位转换16进制*
* MODIFY DATE : NONE *
* INPUT : u8 *
* OUTPUT : NONE *
* RETURN : char *
*******************************************************************************
**/
char binToHex_high(u8 num)
{
                u8 high_four;
                high_four=(num>>4)&0x0f;
                if(high_four==0)
                        return('0');
                                else if(high_four==1)
                                        return('1');
                                        else if(high_four==2)
                                                        return('2');
                                                        else if(high_four==3)
                                                                return('3');
                                                                else if(high_four==4)
                                                                return('4');
                                                                        else if(high_four==5)
                                                                        return('5');
                                                                                else if(high_four==6)
                                                                                        return('6');
                                                                                        else if(high_four==7)
                                                                                        return('7');
                                                                                                else if(high_four==8)
                                                                                                return('8');
                                                                                                   else if(high_four==9)
                                                                                                   return('9');
                                                                                                   else if(high_four==10)
                                                                                                   return('A');
                                                                                                   else if(high_four==11)
                                                                                                   return('B');
                                                                                                   else if(high_four==12)
                                                                                                   return('C');
                                                                                                   else if(high_four==13)
                                                                                                   return('D');
                                                                                                   else if(high_four==14)
                                                                                                   return('E');
                                                                                                   else if(high_four==15)
                                                                                                   return('F');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ccd.h"
/******************************************************************************
***
* PROJECT CODE : 线性CCD测试 *
* CREATE DATE : 20170706 *
* CREATED BY : XJU *
* FUNCTION : 实现线性CCD同上位机通信 *
* MODIFY DATE : NONE *
* DOCUMENT : NONE *
* OTHERS : 具体硬件连接说明在该工程根目录"readme.txt"中 *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Adc_Init();  //ADC初始化
                Ccd_Init();   //CCD初始化
                TIME_us=1;    //设置曝光时间
                while(1)
                {
                        sendToPc();   //发送信息至上位机
                }
        }

网友A(2024-11-13):
很好的代码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