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8ABEG-5双色8x8发光LED矩阵的使用经验

楼主:
    想用8x8发光矩阵组成16x16矩阵,到网上随便找个8x8发光矩阵拍下,收货后才发现是双色8x8发光矩阵,型号为2088ABEG-5,接口高达24针,一时不知如何使用。
试着测试针脚定义,没有成功,再到网上搜索使用方法,没找到,连销售网站也没有介绍如何使用,倒是搜到很多买家收货不知如何使用的求助贴,看来只能自己摸索,经过较长时间的测试,总算搞清针脚定义如下:0、3、6、9、12、15、18、21针为0-7行阳极,1、4、7、10、13、16、19、22针为0-7列绿阴极,2、5、8、11、14、17、20、23针为0-7列红阴极,将阳极接P0口,红色阴极接P1口,绿色阴极接P2口,编程按红色,绿色,红绿混合色,绿底红字,红底绿字等方式显示字符,总算把这种器件的功能充分开发出来了。由于目前论坛和百度都找不到这种器的使用方法,本人将这种器件使用方法贴出,供有需要的参考。
下面是程序:
#include <reg52.h>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F6x8[][6]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sp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5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10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15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0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1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2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3 20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4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5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6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7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8 25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9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30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A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B 35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C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D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E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F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G 40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H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I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J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K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L 45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M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N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O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P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Q 50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R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S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T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U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V  55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W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X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Y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Z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60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55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_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65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a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b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c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d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e 70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f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g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h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i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j 75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k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l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m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n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o  80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p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q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r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s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t  85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u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v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w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x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y  90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z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horiz lines
};
void delay(int ii){int i,j;for(i=0;i<ii;i++)for(j=0;j<120;j++);}
void showcharR(unsigned char charcode)//红色显示
{char i,j;
for(j=0;j<30;j++)
    for(i=1;i<7;i++)
  {P0=1<<(7-i);
   P1=~(F6x8[charcode-0x20][ i]);
   delay(5);
   P1=0xff;
   }
}
void showcharG(unsigned char charcode))//绿色显示
{char i,j;
for(j=0;j<30;j++)
    for(i=0;i<7;i++)
  {P0=1<<(7-i);
   P2=~(F6x8[charcode-0x20][ i]);
   delay(5);
   P2=0xff;
   }
}
void showcharRG(unsigned char charcode,char R,char G)//红绿潮混色显示
{char i,j;
for(j=0;j<10;j++)
    for(i=1;i<7;i++)
  {P0=1<<(7-i);
   P2=~(F6x8[charcode-0x20][ i]);delay(G);
       P1=~(F6x8[charcode-0x20][ i]);delay(R);
   P2=0xff;
   P1=0xff;
   }
}
void showcharR_g(unsigned char charcode)//绿底红字显示
{char i,j;
for(j=0;j<60;j++)
    for(i=1;i<7;i++)
  {P0=1<<(7-i);
       P2=F6x8[charcode-0x20][ i];delay(1);
       P1=~(F6x8[charcode-0x20][ i]);delay(3);
   P2=0xff;
   P1=0xff;
   }
}
void showcharG_r(unsigned char charcode)//红底绿字显示
{char i,j;
for(j=0;j<50;j++)
    for(i=1;i<7;i++)
  {P0=1<<(7-i);
       P1=F6x8[charcode-0x20][ i];delay(1);
       P2=~(F6x8[charcode-0x20][ i]);delay(6);
   P2=0xff;
   P1=0xff;
   }
}
void showstrR(char *sp){char i=0;while(sp[ i]!=0){showcharR(sp[ i]);i++;}}
void showstrG(char *sp){char i=0;while(sp[ i]!=0){showcharG(sp[ i]);i++;}}
void showstrRG(char *sp,char R,char G){char i=0;while(sp[ i]!=0){showcharRG(sp[ i],R,G);i++;}}
void showstrR_g(char *sp){char i=0;while(sp[ i]!=0){showcharR_g(sp[ i]);i++;}}
void showstrG_r(char *sp){char i=0;while(sp[ i]!=0){showcharG_r(sp[ i]);i++;}}
main()
{int i,j;
P3=0x0f;
while(1)
{showstrR("Red Str");delay(1000);
  showstrG("Green Str");delay(1000);
  showstrRG("Com Color Str",2,9);delay(1000);
  showstrR_g("Rg Str");delay(1000);
  showstrG_r("Gr Str");delay(1000);
  }

下面是程序运行情况:

网友A(2019-09-11):
请问具体怎么接线的,可以把你的接线图给我看看吗 谢谢

网友B(2020-03-27):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更加详细的应用介绍,谢谢

网友B:
能不能分享一下工作电压参数呀,楼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