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连了电机驱动,驱动也连了电源,线都是按照原理图上面连的,电机就是不动 求帮助

楼主(2019-07-13):
(无正文)

楼主:
驱动也连接了stm32,应该是给一个pwm就行

网友A:
来个图啊,不然这么知道你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图啊,不然这么知道你的问题呢

图就是连接电机驱动和电机的线路图,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网友B:
1。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2。H桥电路是什么?
3。你用的主控是什么?
你想找人解决问题,那你详细的说明一下现场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2。H桥电路是什么?
3。你用的主控是什么?

电机是直流减速电机,我直接用的是TB6612驱动的,用stm32f1的,电源是学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2。H桥电路是什么?
3。你用的主控是什么?

不好意思啊,我第一次问,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