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直线行驶单片机编程

楼主(2019-07-13):
小车直线行驶编程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等系统函数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按键引脚定义
sbit key = P2^0;

//定义电机引脚
sbit Left_motor_go=P2^4;           //左电机前进AIN2
sbit Left_motor_back=P2^3;           //左电机后退AIN1
sbit Right_motor_go=P2^1;           //右电机前进BIN2
sbit Right_motor_back=P2^2;           //右电机后退BIN1

sbit TrackSensorLeftPin2  =  P1^1;
sbit TrackSensorLeftPin1  =  P1^0;
sbit TrackSensorRightPin1 =  P1^2;
sbit TrackSensorRightPin2 =  P1^3;

//红外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变量
uchar SensorValue1;
uchar SensorValue2;
uchar SensorValue3;
uchar SensorValue4;

//定义角度值
int myangle = 0;//舵机角度定义
int servo_p = 0;

//定义舵机引脚
sbit ServoPin=P0^6;

u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char pwm_val_right =0;
uchar set_pwm_val_left = 0;
uchar set_pwm_val_right = 0;

sbit LED1 = P2^5;
sbit LED2 = P2^6;

/*
*   毫秒级延时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20;j>0;j--);
}

/*
*   舵机函数
*/
void set_angle(int angle)
{
    if(angle > 18)
        angle = 18;
    if(angle < 8)
        angle = 8;
    myangle = angle;
}

/*
*   电机运行程序,仅支持电机正转
*/
void run(uchar left_speed,uchar right_speed)
{
    if(left_speed >100)
        left_speed = 100;
    if(right_speed >100)
        right_speed = 100;
        set_pwm_val_left = left_speed;
        set_pwm_val_right = right_speed;
          return;
}

/*
*   传感器值获取函数,将引脚值赋值给变量以防止误写引脚状态。
*/
void get_sensor(void)
{
    SensorValue1 = TrackSensorLeftPin1;
    SensorValue2 = TrackSensorLeftPin2;
    SensorValue3 = TrackSensorRightPin1;
    SensorValue4 = TrackSensorRightPin2;
}

/*
*   发车按键,调用此函数,若按键未按下,则程序一直死在此函数
*/
void key_scan(void)
{
        while (key!=0);       //当按键没有被按下一直循环
          while (key==0)        //当按键被按下时
          {
            delay(10);                //延时10ms
            if (key==0)         //第二次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100);
                      while (key==0);   //判断按键是否被松开
            }
          }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void)
{
    //定时器0控制车速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FF;    //100us定时,装入初值
    TL0=0XA3;
    TR0=1;                 //启动T0工作
    ET0=1;                 //允许T0中断
    EA =1;             //开总中断

    //舵机引脚初始化为高电平
    Left_motor_back = 0;    //关反向电桥
    Right_motor_back = 0;

    ServoPin=1; //舵机电平拉高

    set_angle(13);  //舵机初始状态对正
}

/*
*   方波生成逻辑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F;                         //100Us定时
        TL0=0XA3;
        servo_p++;
        //舵机处理部分
        if(servo_p <= myangle)
        {
                ServoPin=1;
        }
        else if(servo_p < 200)
        {
                ServoPin=0;
        }
        else
        {
                servo_p = 0;
        }
        pwm_val_left++;
        if(pwm_val_left<set_pwm_val_left)
        {
                Left_motor_go = 1;
        }
        else if(pwm_val_left<100)
        {
                Left_motor_go = 0;
        }
        else
        {
                pwm_val_left = 0;
        }

        pwm_val_right++;
        if(pwm_val_right<set_pwm_val_right)
        {
                Right_motor_go = 1;
        }
        else if(pwm_val_right<100)
        {
                Right_motor_go = 0;
        }
        else
        {
                pwm_val_right = 0;
        }
}

//简单实现循迹样例
void sensor_adjust(void)
{
    //更新传感器状态,必须有
    get_sensor();

    if((SensorValue2 == 1)&&(SensorValue3 == 1))
    {
        set_angle(13);
    }
            if((SensorValue2 == 1)&&(SensorValue3 == 1)&&(SensorValue1 == 1)&&(SensorValue4 == 1))
    {
        set_angle(13);
                run(0,0);
    }

    if(SensorValue1 == 1)
    {
        if(SensorValue2 == 1)
            set_angle(12);
        else
            set_angle(11);
    }
    else if(SensorValue2 == 1)
    {
        set_angle(12);
    }
    else if(SensorValue3 == 1)
    {
        set_angle(14);
    }
    else if(SensorValue4 == 1)
    {
        if(SensorValue3 == 1)
            set_angle(13);
        else
            set_angle(14);
    }
}

void main()
{
    init();
    key_scan();
        run(35,35);
        //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while(1)
    {
                sensor_adjust();
        }
}

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19-10-09):
学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