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到什么程度 开始入门STM32

楼主(2019-07-13):
学校里一个学长跟我说51单片机学一点就可以直接入门STM32了,是真的么?我总是觉得学一样东西应该先把基础打好。

网友A:
学长说的没有错,很多东西到用的时候复习记得更牢。

网友B:
自我感觉还是51学透彻之后在入手32比较容易些

网友C:
如果没打好基础后面很容易因为一些知识点花很多时间返工补

网友D:
这个看你C语言基础,C语言基础比较好,微机原理当故事书读过一便,其实可以不用学51直接看32

网友E:
这两个其实没有严格区分,不影响,中断和寄存器这些有些感性认识和跑马灯基础就可以开始了

网友F:
一个偏汇编,寄存器学会了就可以学32的了,其实关系不大

网友G:
首先要有c语言基础,然后可以从51开始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流水灯,基本有了基础后就可以开始32的学习,会更顺利一些,32学习可以从尝试写跑马灯开始

网友H:
看你c语言的基础吧

网友I:
51的定时器、中断、串口会用之后、写个小项目吧这些综合运用就行了,这种程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J:
听你学长的应该没错

网友K:
当你可以用51从头到尾独立做个稍微复杂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L:
正好最近在带师弟,从51开始学习,主要是因为它是基础,寄存器也不多,通过学习51能对底层有一个较好的认识,同时对单片机的资源能有一个初步认识,这对后期再学习32等更强大的芯片会有很大帮助,我给他们定的任务就是学习中断、定时器、LED点阵、按键、PWM、串口通信,这些都掌握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开始学习32了

网友M:
建议多学学汇编,汇编编写比C语言更好,主要还是看你对于各种模块的使用,如果你看资料手册,能看懂时序,能写出程序,基本上就可以学习32了

网友N:
学51要把定时器、中断学好,而且STM32的GPIO口比51的IO的工作方式多了很多,要熟悉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