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流水灯程序烧录到单片机里面,就是不能运行。感觉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2019-07-13):
#include <reg52.h>
sbit p2_1 = P2^0;
unsigned int a;
void main()
{
        while(1)
        {
                a=50000;
                p2_1 =0;
                while(a--);
                a=50000;
                p1_1=1;
                while(a--);
        }
}

网友A:
上面是 p2_1 =0;到下面就变成了p1_1=1;,你觉得能亮?定义的引脚错了,,定义引脚就要定义自己清楚明白,一眼看就知道改引脚干嘛的

网友B:
     p1_1=1;这里有问题啦

网友C:
引脚定义错了

网友D:
1.程序能编译成功么?怎么没有看到p1_1定义?
2。记得喂狗。
3。修改好程序后,记得给上拉电阻。stc51的片子,可做地址的端口驱动能力不强。

网友E:
如果定义改过来,你这个也不是流水灯啊?是闪烁灯吧?

网友F:
p1_1=1; 改成  p2_1=1;

网友G:
你while(a--)后面是分号,那就是相当于执行空语句,那就是a 减到0,然后a又等于50000,然后小灯才亮一下,并且你也没有延时函数,小灯闪烁人眼也看不见,所以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