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对锂电充电,如果调节好电流(不过大),一定不会造成电池的过度充电吧?

楼主(2019-07-13):
如果调节好电流(不过大),一定不会造成电池的过度充电吧?充电电流只能越来越小。是这样吗?

网友A:
你没有电压过充保护,对锂电池充电是不允许的,除非你稳压电源电压是4.2v。

网友B:
过充还有时间问题吧,不仅仅是电流大小。

网友C:
锂电池最重要的是充电电压不能超过4.2V。如充电电压超过4.2V就会过充,会有危险。

网友D:
用个充电芯片喽

网友E:
里电的充电方式不一样的。先是恒流充电,充到一定程度后,横压充电,在充到一定程度,关闭。要检测电池温度。去买个芯片充吧。

网友F:
锂电池充电一半都采用芯片或运放对电池进行全程监测;
在全程监测的过程中,高级的充电器都会在某个时间段的电池状态进行了合理的充电;
一旦电池被检测到电池已经充满,就会断开充电电源,保护锂电池过冲;
一般的至少有运放保护,例如lm358等芯片;
差的有三极管和稳压管过压保护等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充电一半都采用芯片或运放对电池进行全程监测;
在全程监测的过程中,高级的充电器都会在某个时间段 ...

据说,串联电池组里如有一节电压达到上限而其他电池没充满,保护板会对电压高的电池放电,以维持各个电池电压均衡,是这样吗?

网友G:
一般均衡充只是针对单个电池鲜有针对电池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电压过充保护,对锂电池充电是不允许的,除非你稳压电源电压是4.2v。

如果能保证充电电源电压最高值不超过锂电最高限制电压可不可以?当然这样可能充电时间长,充不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均衡充只是针对单个电池鲜有针对电池组的

但很多锂电是多个并联后再串连的复合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均衡充只是针对单个电池鲜有针对电池组的

您这句话不好理解?假如一组电池是4个并联,其中一个坏了(例如其中一节电压低到2V,另外3节也很快会低到2V而损坏),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对整个电池组的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这句话不好理解?假如一组电池是4个并联,其中一个坏了(例如其中一节电压低到2V,另外3节也很快会低到 ...

遇到问题电池更换后就好,甭管电池里面是串并联 N 个电池组这方法都适用,太过深究也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遇到问题电池更换后就好,甭管电池里面是串并联 N 个电池组这方法都适用,太过深究也没意义

一般骑车人自己拆修电池的不多。也很麻烦。几十个电池坏1-2个报废实在可惜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骑车人自己拆修电池的不多。也很麻烦。几十个电池坏1-2个报废实在可惜

消费观念不同而已。搞维修的好多都是缝缝补补再三年——物尽其用,和用一部手机换一个不锈钢盆没法比啊

网友H:
锂电池一般4.2V,用稳压源充的话可以设定在4.0V,再调节好充电电流,就不会发生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