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楼照明灯单片机控制系统的时间判断程序怎么写?求思路

楼主:
向大佬求助啊!这个是教学楼照明灯控制系统的部分程序,case 9 的单独控制LED灯的程序单独使用时可以的,但是想要他在规定时间里面完成自动打开或者关闭的话就会有冲突,我知道从case 9出来就会进入tcontrol的判断,所以会出现LED灯闪现的情况,现在就是想怎么让灯能够在设置的时间里面自动开关同时又能够手动干涉!其中的h1,h2……就是四个时间段的时钟,m1,m2……就是四个时间段的分钟。

网友A(2019-07-15):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
        kai();//打开所有灯
        Init_Timer0();
        Init_INT0();
        while (1)         //主循环
        {
                KeyPort=0xf0;// 赋值用于中断检测
                if(KeyPressFlag==1)
                {
                        KeyPressFlag=0;  //按键标志清零,以便下次检测
                        num=KeyPro();    //按键响应返回给num
                        if(num!=0xff)
                        {
                                switch(num)
                                {
                                        case 12://九个模式,第九个为单独控灯
                                        {
                                                MODE=MODE+1;
                                                if(MODE>9)MODE=0;
                                                break;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
                                        default:break;
                                }
                        }
                }
                switch(MODE)
                {
                        case 0://显示所有时分秒
                        {}
                        case 1://S1        时间段1的hour1
                        {}
                        case 2://F1        时间段1的minute1
                        {}
                        case 3://S2        时间段2的hour2
                        {}
                        case 4://F2        时间段2的minute2
                        {}
                        case 5://S3        时间段3的hour3
                        {}
                        case 6://F3        时间段3的minute3
                        {}
                        case 7://S4        时间段4的hour4
                        {}
                        case 8://F4        时间段4的minute4
                        {}
                        case 9://单独控制LED灯
                        {
                                TempData[0]=0x39;//高电平有效 C
                                TempData[1]=0x3f;//高电平有效 O
                                TempData[2]=0x37;//高电平有效 N
                                TempData[3]=0x78;//高电平有效 t
                                TempData[4]=0x70;//高电平有效 r
                                TempData[5]=0x3f;//高电平有效 O
                                TempData[6]=0x38;//高电平有效 L
                                TempData[7]=0;
                                if(KeyPressFlag==1)
                                {
                                        KeyPressFlag=0;  //按键标志清零,以便下次检测
                                        num=KeyPro();    //按键响应返回给num
                                        if(num!=0xff)
                                        {
                                                switch(num)
                                                {
                                                        case 1:LED1=~LED1;break;
                                                        case 4:LED2=~LED2;break;
                                                        case 7:LED3=~LED3;break;
                                                        case 0:LED4=~LED4;break;
                                                        default:break;
                                                }
                                        }
                                }
                        }
                }
                tcontrol(hour,minute);
        }
}

void guan(void)//关灯
{        //此方法使用bit位对单个端口赋值
        //将P1.0口赋值 1,对外输出高电平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
void kai(void)//开灯
{        //此方法使用bit位对单个端口赋值
        //将P1.0口赋值 0,对外输出低电平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
void stay(void)//保持
{
        LED1=LED1;
        LED2=LED2;
        LED3=LED3;
        LED4=LED4;
}
void tcontrol(int hour,int minute)//时间控制开关
{
        stay();
        if(hour>=h1||hour<h2)        //时间段1        关
        {
                guan();
                if(minute>=m1||minute<m2)guan();
        }
        else if(hour>=h2&&hour<h3)        //时间段2        开
        {
                kai();
                if(minute>=m2||minute<m3)kai();
        }
        else if(hour>=h3&&hour<h4)        //时间段3        关
        {
                guan();
                if(minute>=m3||minute<m4)guan();
        }
        else if(hour>=h4&&hour<h1)        //时间段4        开
        {
                kai();
                if(minute>=m4||minute<m1)kai();
        }
}

程序可能审核没通过,在这里,这是部分程序

网友A:
程序在这里,只能用图片格式

网友B(2021-07-11):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这里,只能用图片格式

在板子上按+按键和0按键,出现的5100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你就只管到点开或关就行,不用反复判断是否该开或关;这样就跟手动不冲突了。

网友D:
自動化控制,手動的權限大於自動
你必需讓系統知到什麼命令是自動什麼是手動
方法有二
1. 為各燈加上各自的手/自控制切換按鈕
2. 把某按鈕命令(如關燈)設為手動,當後就開燈把權限交還自動
如按鈕有限,就選方法2
                                                switch(num)
                                                {//Manual_LEDx 为bit类型
                                                        case 1:Manual_LED1=~Manual_LED1;break;
                                                        case 4:Manual_LED2=~Manual_LED2;break;
                                                        case 7:Manual_LED3=~Manual_LED3;break;
                                                        case 0:Manual_LED4=~Manual_LED4;break;
                                                        default:break;
                                                }

void kai(void)//开灯
{        //此方法使用bit位对单个端口赋值
        //将P1.0口赋值 0,对外输出低电平
        LED1=Manual_LED1;
        LED2=Manual_LED2;
        LED3=Manual_LED3;
        LED4=Manual_LED4;
}

网友E:
设置手动开关灯的权限大于自动的,我觉得可以用中断,外部中断或者定时器中断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