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刹车系统程序+PCB电路图,stm32单片机主控

楼主:
模拟刹车系统,stm32主控,带iic模式oled屏,驱动一个电机,模拟汽车运动,实践表明,很稳定。需要自己下载去打板,资料很详细,程序、pcb、模块资料等等一应俱全。

1、采用STM32的原因是因为驱动简单,自带ADC,pwm输出,功耗也低。
2、L9110是电机驱动芯片,供电之后,给正反转引脚加pwm或者高低电平就行,而且隔离了控制端与电机端,能对控制端起到保护作用。
3、AO3401是PMOS管,在电路里面用了两个,构成防反接电路。
4、四线制swd下载方式,请自行百度,不再赘述。
5、为什么单独开了个串口不用,是因为在调试程序的过程中可以用他来返回调试信息,能更快的填好程序。
6、XL-1509-5V是开关电源芯片,选用他的原因是,它价格低,,使用简单,保证一个电感和电容即可稳定输出5V电源。
7、OLED是四线制iic通讯方式,程序简单,驱动快速,能显示中英文,字符等等,不管是在功能上还是接线方式上都比1602和12864简单。

Altium Designer画的STM32模拟刹车系统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sp_adc.h"
#include "bsp_pwm_output.h"
#include "TIM2.h"
#include "UltrasonicWave.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OLED_I2C.h"
#include "bsp_i2c_gpio.h"
#include "bsp_buzz.h"

void KaiJi_Init(void);
void  OLED_deal(void);
extern float UltrasonicWave_Distance;
extern uint8_t modeflage;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USART_Config();
                GENERAL_TIM_Init();
                ADCx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TIM2_Configuration();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i2c_Init();//I2C总线的GPIO初始化
           OLED_Init();//oled初始化
          Buzz_GPIO_Config();
          KaiJi_Init();
        printf("\r\n ---智能刹车系统----\r\n");

        while (1)
        {

//                KaiJi_Init();

                OLED_deal();
                ADC_deal();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
                ZDSC_Init();
                SHACHE_Init();
          Buzz_serve();

        }
}
/*********************************************END OF FILE**********************/
//开机显示函数
void KaiJi_Init(void)
{
        int i;
        for(i=3;i<7;i++){OLED_ShowCN((i-1)*16,0,i);}
  OLED_ShowStr(12,3,(unsigned char*)"Name:",2);
        for(i=0;i<3;i++){OLED_ShowCN((i+4)*16,3,i);}
        OLED_ShowStr(12,6,(unsigned char*)"Date:",2);
        OLED_ShowStr(52,6,(unsigned char*)"2019/4/15",2);
        Systick_delay_ms(2500);
        OLED_CLS();
}

void  OLED_deal(void)
{
        int i;
char j=10;
        for(i=7;i<13;i++){OLED_ShowCN((i-6)*16,0,i);}
          //定义三个数组,作为传感器值缓冲
                char buffer1[5]={0},buffer2[5]={0};
                //用sprintf函数将测量值转换为字符形式
          sprintf(buffer1,"%.2f",UltrasonicWave_Distance);
                sprintf(buffer2,"%d",(TIM_GetCapture2(TIM1))/90);
//                printf("%s\r\n%d\r\n",buffer2,(7200-TIM_GetCapture2(TIM1))/72);
//                printf("\r\n%d\r\n",TIM_GetCapture2(TIM1));
                if(modeflage==1)
                {

                //distance from  the car in front 简称DFCF,表示离前车的距离
                OLED_ShowStr(0,2,(unsigned char*)"DFCF:",2);
                //显示温度测量值
                OLED_ShowStr(40,2,buffer1,2);
                //显示单位cm
                OLED_ShowStr(72,2,(unsigned char*)"CM  ",2);
                //显示运行模式,具体作用函数在ZDSC_Init();里面: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MODE:",2);
                OLED_ShowStr(72,4,"      ",2);

                //显示速度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SPEED:",2);
                //显示模拟速度量0->80
                if(TIM_GetCapture2(TIM1)<720)
                  {
                        OLED_ShowStr(48,6,buffer2,2);
                  OLED_ShowStr(56,6,"         ",2);
                  }
                else
                        {
                         OLED_ShowStr(48,6,buffer2,2);
                         OLED_ShowStr(64,6,"        ",2);
                   }
                }
                if(modeflage==0)
                {
                //显示        警告信息
    OLED_ShowStr(0,2,"   ",2);
                OLED_ShowStr(24,2,(unsigned char*)"Warning!!!",2);
                //显示即将撞车
          OLED_ShowStr(0,4,"   ",2);
                OLED_ShowStr(20,4,(unsigned char*)"Crash Soon!",2);
          //显示紧急制动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EmergencyBraking",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