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垃圾桶PCB文件电路+程序 WT588D语音芯片

楼主:
51单片机,智能垃圾桶,超声破测距,语音提示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HC_SR04.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WT588D.h"
#include "StepMotor.h"
void Delay5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90;
        j = 163;
        do
        {
                while (--j);
        } while (--i);
}

char xdata buff[128];
unsigned int dis=420;
char flg=0,flg2=0,flg3=0;
unsigned int cnt=0;

// may everything go well for you who will graduate in front of the screen.
                            // but how about learning more in the future, tough girl?
//Have bought a ticket to xiangtan, you look at it, I changed the code in the train station。
void main()
{
                HC_SR04_Init();//超声波初始化
                GoBackSM();//步进电机初始化,寻找垃圾箱盖子关闭的地方
        while(1)
        {

                dis=getdis();//超声波测距把距离赋给dis
                if(dis<20)//设置垃圾箱盖子打开时的距离
                {
                        if(flg==1)//判断标志位
                        {
                                cnt=0;
                                P25=1;//关消毒灯
                                flg=0;
                                flg2=0;
                        if(P20==1)Send_threelines(0);//播放垃圾放置请分类
                                Go90A();//转90°
                                while(getdis()<30)//如果上面的距离改了,这里也要改
                                        {
                                                Delay50ms();//丢垃圾啊丢垃圾,屏幕前的你在丢垃圾
                                  }
                        }
                }
                else//垃圾丢完,人走了
                {
                                GoBackSM();//垃圾丢完了,垃圾盖归位
                                if(P20==0)//检测垃圾桶满了没,满了进入if内执行任务
                                {
                                        if(flg3==0)
                                        {
                                                flg3=1;
                                                Send_threelines(1);//播报垃圾已满,铲屎的,该倒垃圾了
                                        }
                                }
                                else//垃圾箱没满
                                flg3=0;//复位标志位

                                if(flg2==0)//判断第二个标志位是否为0
                                {
                                        cnt++;//开始计算消毒时间
                                        P25=0;//消毒开始,只有在垃圾箱盒子合上才会动作
                                }
                                if(cnt>=1200)//消毒时间到
                                {
                                        flg2=1;//置为第二个标志位
                                        P25=1;//关闭消毒指示
                                }

                                flg=1;//置为第一个标志位
                }

                Delay50ms();//单次循环50ms
        }
}

网友A(2019-07-14):
你不觉得51这种插件的封装看着难受嘛,,大哥大,,那个大块,占空间,建议能用封装片全部用封装片,PCB板就是要精简,电路布局可以在进行完善,,一起学习,,,!!!!

网友B:
最近准备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很有帮助的资料

网友C:
可以用STC15W系列SOP14脚51 MCU,可以减少成本。

网友D:
使用STM32应该优化性能会更好

网友E:
很不错的设计方案哦

网友F:
只是给大家一起学习,意见都很好,搞了很久的32开发,来玩玩51

网友G(2019-08-23):
可以很有用实用

网友H: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51,贴片封装节省面积。

网友I(2019-11-02):
感谢楼主分享 51有你精彩

网友J:
最近准备毕业设计,很有帮助的资料

网友K(2020-03-02):
WT588D语音芯片时用什么烧语音进去的

网友L:
明天找东西试试

网友M:
很好,就是浪费资源

网友N:
很有帮助

网友O:
谢谢分享,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P:
很有帮助,感谢

网友Q(2020-04-13):
这个算是单层板自己在家可以做出来,个别顶层走线可以用跳线。布局挺清晰的,但是有的线与焊盘的链接不是很恰当,而且电源线没有加粗(虽然没必要但是应该有)从图来看最后没有补泪滴和地铜也没有缝合过孔抗干扰性能弱一点,51封装一般不直接用芯片坏了就麻烦了用锁定座子好点。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Q:
晶振没有包地处理,每个芯片也没有加滤波电容,只是单纯意义上的放了封装简单布局和连了线

网友R:
很有启发

网友R:
谢谢分享,有学到东西

网友S(2020-06-05):
这个真不错用得到

网友T(2020-11-24):
很有创意,改天试试

网友U:
还行,帮助不也是很大,但是还是有一些作用的,感谢

网友V(2023-06-29):
很好,具有使用价值

网友W:
非常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X(2024-05-27):
不错很实用谢谢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A:
你不觉得51这种插件的封装看着难受嘛,,大哥大,,那个大块,占空间,建议能用封装片全部用封装片,PCB板 ...

可以设计的很好

网友Z:
xdata buff[128];这段用到哪里了,请问一下

网友AA:
感觉把开关盖子的距离阈值设成一个范围更合适

网友AA:
设计的很好

网友AB(2025-07-17):
很实用的一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