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智能灯光控制系统程序PCB设计 带C#上位机 ESP8266无线

楼主(2019-07-13):
ESP8266,STM32,局域网,驱动灯光的电路有个小bug,考验你们,分享这么多资料了,需要的人该成长了。有上位机和下位机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esp8266.h"
#include "bsp_pwm_output.h"

extern   uint8_t rxbuff[10];
extern  uint8_t  Uart2_Sta;
void USART_serve(void);
void A412_serve(void);
void A412_serve1(void);

int main(void)
{
        SysTick_Init();//配置SysTick 为1us中断一次
        A412_GPIO_Config();//人体红外引脚初始
        GENERAL_TIM_Init();//pwm初始化
        USARTx_Init();//初始化串口1

        ESP8266_Init();//ESP8266初始化
        ESP8266_TCP();//联网

        printf("\r\n***STM32智能灯光系统***\r\n");
        while(1)
        {

                if(rxbuff[5]=='0')
                {
                if(rxbuff[4]=='0')
                A412_serve();
                }
                else
    {
                A412_serve1();//把它忽略,但不能删除,否则失败
                USART_serve();
                }

          Delay_ms(500);
        }
}

void USART_serve()
{
                printf("A02ALF\r\n");
                if( Uart2_Sta==1 )
                {
                                Uart2_Sta=0;
                                if(rxbuff[5]=='0'){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0);}
                                if(rxbuff[5]=='1'){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400);}
                          if(rxbuff[5]=='2'){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800);}
                                if(rxbuff[5]=='3'){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1000);}
                                if(rxbuff[5]=='4'){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1200);}
                                if(rxbuff[5]=='5'){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1400);}
                                if(rxbuff[5]=='6'){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1800);}
                                if(rxbuff[5]=='7'){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2200);}
                                if(rxbuff[5]=='8'){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2600);}
                                if(rxbuff[5]=='9'){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3000);}
                                if(rxbuff[4]=='1'&&rxbuff[5]=='0'){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3600);}
                }
}

void A412_serve(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A412_PORT, A412_Pin)==1)
        {
    printf("A02H1F\r\n");
                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3600);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A412_PORT, A412_Pin)==0)
        {
                  printf("A02H0F\r\n");
                        TIM_SetCompare1(GENERAL_TIM,0);
        }
}

void A412_serve1(void)
{
        Delay_ms(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A412_PORT, A412_Pin)==1)
//        {
//    printf("A02H1F\r\n");

//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A412_PORT, A412_Pin)==0)
//        {
//                  printf("A02H0F\r\n");
//
//        }
}

网友A:
请教下 上位机账号密码是什么

楼主:
账号admin,密码admin

网友B(2019-11-05):
有没有原件清单

网友C(2020-03-26):
你好,请教一下,上位机是通过esp8266控制单片机吗?

网友D(2022-11-24):
很好的学习资料,学习了。现在正在学习。

网友E(2022-12-30):
有需要找黑51,你需要的尽在黑51,学习路上的好帮手 谢谢楼主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