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温度,电压,电流测量及上下限设置PCB文件+源程序

楼主(2019-07-13):
stm32制作,pcb及源码
Altium Designer画的温度,电压,电流测量及上下限设置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sp_adc.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OLED_I2C.h"
#include "bsp_i2c_gpio.h"
#include "bsp_buzz.h"
#include "bsp_ds18b20.h"
#include "bsp_key.h"

void  KaiJi_Init(void);//开机函数
void  OLED_deal(void);//人机处理界面
void  Tiaozheng_deal(void);//温度上下限调整界面
void  key_serve();//按键服务程序
uint8_t  temp_H=30;//温度上限
uint8_t  temp_L=20;//温度下限
float  current;//电流
static uint8_t flag=0;//按键标志位
float temp;//温度
extern float volatege[2];//电压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系统时钟初始化
        USART_Config();//窗口初始化,用于调试
        ADCx_Init();//adc初始化
        i2c_Init();//I2C总线的GPIO初始化
        OLED_Init();//oled初始化
        Key_GPIO_Config();//按键初始化
        Buzz_GPIO_Config();//蜂鸣器初始化
        KaiJi_Init();//开机界面
        while( DS18B20_Init() )
        printf("\r\n no ds18b20 exit \r\n");
        printf("\r\n ds18b20 exit \r\n");
        while (1)
        {
//          if(i++>=50){        printf ( "\r\n获取该序列号器件的温度: %.2f\r\n", DS18B20_GetTemp_SkipRom());i=0;}//测试用
                key_serve();
                OLED_deal();
                ADC_deal();
          Buzz_serve();
                Systick_delay_ms(20);        //按键消抖
        }
}
/*********************************************END OF FILE**********************/
//开机显示函数
void KaiJi_Init(void)
{
        int i;
        for(i=2;i<6;i++){OLED_ShowCN((i)*16,0,i);}
  OLED_ShowStr(12,3,(unsigned char*)"Name:",2);
        for(i=0;i<2;i++){OLED_ShowCN((i+4)*16,3,i);}
        OLED_ShowStr(12,6,(unsigned char*)"Date:",2);
        OLED_ShowStr(52,6,(unsigned char*)"2019/5/15",2);
        Systick_delay_ms(2000);
        OLED_CLS();
}

void  OLED_deal(void)
{

                int i;
          current=(volatege[0]/10900)*1000;
                temp=DS18B20_GetTemp_SkipRom();
                for(i=6;i<13;i++){OLED_ShowCN((i-5.5)*16,0,i);}
                //定义三个数组,作为传感器值缓冲
                char buffer1[5]={0},buffer2[5]={0},buffer3[5]={0};
                //用sprintf函数将测量值转换为字符形式
                sprintf(buffer1,"%.2f",temp);
                sprintf(buffer2,"%.2f",volatege[0]);
                sprintf(buffer3,"%.2f",current);
                OLED_ShowStr(0,2,(unsigned char*)"Temp:",2);
                //显示温度测量值
                OLED_ShowStr(40,2,buffer1,2);
                //显示“℃”符号
                for(i=13;i<14;i++){OLED_ShowCN((i-8)*16,2,i);}
                //显示运行模式,具体作用函数在ZDSC_Init();里面:
                OLED_ShowStr(0,4,(unsigned char*)"U:",2);
                OLED_ShowStr(16,4,buffer2,2);
                OLED_ShowStr(50,4,(unsigned char*)"V",2);
                OLED_ShowStr(64,4,(unsigned char*)"I:",2);
                OLED_ShowStr(80,4,buffer3,2);
                OLED_ShowStr(112,4,(unsigned char*)"mA",2);
                Tiaozheng_deal();

}

void  key_serve()
{
                if(Key_Scan(GPIOA,GPIO_Pin_4)==1)
                {
                        if(flag==0)
                        {
                                flag=1;
                                temp_H++;
                                printf("TEMP_H=%d",temp_H);
                        }
                }
                else if(Key_Scan(GPIOA,GPIO_Pin_5)==1)
                {
                        if(flag==0)
                                {
                                        flag=1;
                                        temp_H--;
                                        printf("TEMP_H=%d",temp_H);
                                }
                }
                        else if(Key_Scan(GPIOA,GPIO_Pin_6)==1)
                {
                        if(flag==0)
                                {
                                        flag=1;
                                        temp_L++;
                                        printf("TEMP_L=%d",temp_L);
                                }
                }
                        else if(Key_Scan(GPIOA,GPIO_Pin_7)==1)
                {
                        if(flag==0)
                                {
                                        flag=1;
                                        temp_L--;
                                  printf("TEMP_L=%d",temp_L);
                                }
                }
                else flag=0;
}

void  Tiaozheng_deal(void)
{
        char buffer1[5]={0},buffer2[5]={0};
        //用sprintf函数将测量值转换为字符形式
        sprintf(buffer1,"%d",temp_H);
        sprintf(buffer2,"%d",temp_L);
  OLED_ShowStr(0,6,(unsigned char*)"Temp_H:",1);
        OLED_ShowStr(44,6,buffer1,1);
        OLED_ShowStr(64,6,(unsigned char*)"Temp_L:",1);
        OLED_ShowStr(108,6,buffer2,1);
}

网友A:
学习了,我们有个项目刚好用到这个单片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20-04-17):
里面有代码吗?

网友C:
好资料,正好需要,谢谢师傅

网友C:
师傅您好,请问Proteus里面可以仿真测烟雾浓度吗?

网友D(2021-03-2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讲解文件吗?学习一下

网友E(2022-11-07):
我是电源直接3.3伏,为啥显示只有1.76伏

网友F(2023-02-23):
你没做电压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