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怎么连接上单片机?没有“端口(com和ltp)这个选项卡

楼主(2019-07-13):
目前我的笔记本电脑上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端口(com和ltp)这个选项卡,单片机无法下载程序,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USB口总是有的吧,可以用USB转串口线给单片机下载程序。

网友B:
很简单: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驱动,那么:
接上设备前是这样的

看到没有端口项目吧
接上设备后:

看到没,端口就出现了,还能看到驱动名称。

如果你没有安装设备驱动,那就什么也没有,先安装驱动吧。

网友C:
单片机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没你的电脑没装好驱动

网友D:
usb转驱动

网友E:
如果用开发板的话一般都带usb转串口的电路,连接上直接装驱动就好了,如果不是开发板,就需要买一个或者自己做一个usb转串口的电路,装完驱动以后设备管理器就会有com口了

网友F:
打开你图片哪个界面,当把USB-TTL插入电脑的USB口时,这个页面会显示驱动信号,就算不显示这个页面也会快速的闪一下;
USB-TTL插入电脑的USB口时,看看电脑屏幕右下角提示什么了;
如果都没有,很有可能 USB-TTL损坏,USB线断了,USB口接触不好.
驱动没安装也有提示的;

网友G:
电脑没下载驱动  或者USB转TTL坏了

网友H:
没显示就是没有驱动,先安装驱动,如果安装过驱动还没有就换个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