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怎么解决串口通信

楼主(2019-07-13):
我的电脑 设备管理器中没有“端口(com和ltp)”选项卡,怎么解决串口通信问题,目前无法下载程序到开发板,找度娘研究了一晚上都没解决,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主板上没有那些接口,用 USB 转真的不如原生的好用

网友B:
是台式的还是笔记本电脑

网友B:
如果是笔记本的画可能是没有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台式电脑一般都自带了一个COM1口

网友C:
在桌面“此电脑”图标上右键选择“属性"菜单项。

WIN10系统如何修改串口号
在”系统“对话框中点击”设备管理器“,如下图所示。

WIN10系统如何修改串口号
在”设备管理“界面点击”端口(COM和LPT)“

WIN10系统如何修改串口号
在弹出的串口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那个串口右键选择”属性“,如下图所示。

WIN10系统如何修改串口号
弹出如下图所示属性对话框,点击“端口设置”,如下图所示。

WIN10系统如何修改串口号
然后再点击“高级...”按钮,如下图所示。

WIN10系统如何修改串口号
进入到高级设置界面,点击COM端口号设置,选择想设置的串口号。

WIN10系统如何修改串口号
然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设置。

WIN10系统如何修改串口号
出现如下图所示提示框,点击“是”按钮即可。

WIN10系统如何修改串口号
最后点击”确定“按钮,设置即可立即生效。

WIN10系统如何修改串口号

网友D:
买个usb转TTL的数据线

网友E:
你的电脑有没有串口?现在好多PC都没有。如果没有,你又要追求原生的,建议换台电脑,或者去买个串口卡。
不追求原生,你用usb转串口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