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msp430,有用过51单片机的经验 求指点

楼主(2019-07-14):
想学习msp430,有用过51的经验,不知道如何下手,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A:
有51基础没必要刻意去学,直接去TI官网下程序demo看就行,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B:
430也是单片机,有51的基础的话,从一种单片机过渡到另一种单片机只是一个适应的过程而已,本质上是一样的
430是16位的,片上功能要丰富很多,但大体上就是对寄存器的操作
在TI上找一份PDF的数据手册来,编程的时候对着看就可以了
过程就像刚刚学51一样,先看一下片上资源,了解一下指令系统,从延时开始,慢慢的写代码...............

网友C:
我对51很精通,有次一开发产品,必须省电,就采用了430,只看了430的手册就直接上手做成了产品(RFID+LCD+KEY+无线收发+MSP430)。
此例是说,如果你学精51后,其它机型都是可以直接上手的。
劝你学精51!
当然,如果不精51,而转学430,也可以,道理是相通的,当然可以通过学430,补充对51的认识。
其实真正需要掌握的是【单片机的原理】,由于原理是相通的,所以精通任一款都可以,但必须学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