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进电机 程序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定时器3发送脉冲,定时器2产生中断计数,两个定时器同周期,但是为什么控制不了步进电机的转向,求教,

网友A(2019-07-14):
请大佬帮忙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能懂起来,只是方向不能变的话,先检查你硬件连接吧

网友C:
有没有接线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懂起来,只是方向不能变的话,先检查你硬件连接吧

硬件应该没问题,有时候方向是正确的,有时候就不行了。大佬,帮我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同周期,为何要用两个定时器呢?
能说清楚这个问题,估计你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