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制成树莓派控制六足机器人,参考树莓派实验室,具体学习及制作过程见附件

楼主(2019-07-14):
一:前期准备工作:

硬件部分:

(1)材料:

树莓派3b+,超声波测距模块,手机(提供热点),towerpro sg 5100电机三个,towerpro sg 90电机一个,杜邦线若干,面包板,电阻,四个五号电池连起来的电池盒两个,五号电池八节,铝板,亚克力板,螺丝螺帽若干,

(2)图纸:

机器人本体部分:

各条腿:

制备安装好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软件部分:

(1)先配置树莓派,开启远程连接,由于步骤过于简单,在此省略,请参照2制作日志或登陆树莓派实验室之初级教程。

详见树莓派实验室初级教程,

  • 理解伺服电机的操作原理:

1定义:伺服马达受不同长度的脉冲控制。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伺服电机接收到1个脉冲,就会旋转1个脉冲对应的角度,从而实现位移。详细定义请自行百度,

2树莓派如何操作:

在这个网址下,有关于树莓派上操作gpio端口的全部详细解释,https://www.cnblogs.com/dongxiaodong/p/9877734.html

简单概括为:树莓派的管脚有两种命名方式,分别为wpi和bcm码,需要在代码中说明,

以下是一个实例,示范调用代码的格式

1、首先对 RPi.GPIO 进行设置

import RPi.GPIO as GPIO

GPIO.setmode(GPIO.BOARD) #物理引脚编码

GPIO.setup(12, GPIO.OUT)

2、设置某个输出针脚状态为高电平:

GPIO.output(12, GPIO.HIGH)

# 或者

GPIO.output(12, 1)

# 或者

GPIO.output(12, True)

3、设置某个输出针脚状态为低电平:

GPIO.output(12, GPIO.LOW)

# 或者

GPIO.output(12, 0)

# 或者

GPIO.output(12, False)

4、程序结束后进行清理

GPIO.cleanup()

二:开发程序:

了解了对于gpio接口的控制之后我们开始写程序,

源程序在附于最后,写完后使用树莓派连接,进入目标文件夹

即:

cd Desktop

Cd pythfiles

执行命令:python hexapod1.py m f

即可使机器人前进,连线图如下图所示

实际的布线图如下图所示

最终成品视频附于附件一

源代码:

<font style="font-size: 15pt">import RPi.GPIO as GPIO
import pigpio
import time
GPIO.setmode(GPIO.BCM)
GPIO.setwarnings(False)
tilt = 4
br = 21
bl = 6
trig = 23
echo = 24
GPIO.setup(trig, GPIO.OUT)
GPIO.setup(echo, GPIO.IN)
pi = pigpio.pi()
def backward():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8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l, 8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20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r, 18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15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l, 15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r, 1500)
    time.sleep(0.15)
    return;
def forward():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8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l, 18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20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r, 8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15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l, 15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r, 1500)
    time.sleep(0.15)
    return;
def left():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8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l, 18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20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r, 18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15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l, 15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r, 1500)
    time.sleep(0.15)
    return;
def right():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8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l, 8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20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r, 8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15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l, 150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r, 1500)
    time.sleep(0.15)
    return;

def stop():
    pi.set_servo_pulsewidth(tilt, 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l, 0)
    time.sleep(0.15)
    pi.set_servo_pulsewidth(br, 0)
    time.sleep(0.15)

    return
def obstacleDetected():
    backward()
    backward()
    backward()
    backward()
    backward()
    right()
    right()
    right()

    return
def turnHead():
    pi.set_servo_pulsewidth(head, 700)
    time.sleep(0.5)
    pi.set_servo_pulsewidth(head, 2100)
    time.sleep(0.5)
    pi.set_servo_pulsewidth(head, 1500)
    time.sleep(0.5)
    return
def autoMode():
    print ("Running in auto mode!")
    turnHead()

    time.sleep(0.5)
    GPIO.output(trig, 0)
    time.sleep(0.5)

    GPIO.output(trig,1)
    time.sleep(0.00001)
    GPIO.output(trig,0)

    while GPIO.input(echo) == 0:
        pulse_start = time.time()

    while GPIO.input(echo) == 1:
        pulse_end = time.time()
    pulse_duration = pulse_end - pulse_start

    distance = pulse_duration * 17150

    distance = round(distance, 2)

    if distance > 1 and distance < 35:
        obstacleDetected()
    else:
        forward()
        forward()
        forward()

    pi.set_servo_pulsewidth(head, 2100)
    time.sleep(0.5)
    return

def manualMode():

        move = str(sys.argv[2])
        if move == "F" or move == "f":
        print("Moving forward!")
        forward()
    elif move == "B" or move == "b":
        print("Moving backward!")
        backward()
    elif move == "L" or move == "l":
        print("Moving left!")
        left()
    elif move == "R" or move == "r":
        print("Moving right!")
        right()
    else:
        print("Invalid argument!")

    return

def main():
    opt = str(sys.argv[1])

    if opt == "A" or opt == "a":
        autoMode()
    elif opt == "M" or opt == "m":
        manualMode()

    return

while True:
    main()
GPIO.cleanup()
pi.stop()
</font>

以上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