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同时输入很多个信号,可是A/D模数转换管脚不够用

楼主(2019-07-14):
我想同时输入很多个信号,可是A/D模数转换管脚不够多,怎么办,要连接锁存器还是译码器呀,不懂怎么接线,求解!小弟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STC8系列,一共有15个ADC通道,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系列,一共有15个ADC通道,够用吗?

我想转换140个光敏电阻的模拟信号成为数字信号,过程最好在0.5秒以内,当然越快越好,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速度。非常感谢你提供的知识!

网友B:
这个可以用模拟信号多路选通器芯片,我只用过ADG704,只有4路,应该还有更多路的型号,你百度上找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转换140个光敏电阻的模拟信号成为数字信号,过程最好在0.5秒以内,当然越快越好,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 ...

140个光敏电阻?你想干嘛呢?

网友C:
要用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模拟开关。

模拟开关我看行,就往这方面研究,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模拟信号多路选通器芯片,我只用过ADG704,只有4路,应该还有更多路的型号,你百度上找下.

就是模拟开关吧,思路非常好,就用模拟开关,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个光敏电阻?你想干嘛呢?

hh!学习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