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数码管按键计数加减显示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7-14):
普中HC6800-ES V2.0 新版的板子,通过两个按键控制加减,短按一个一个加(或者减),长按就连续的加(或者减),有一点不足的是,长按得时候,数码管不是很亮,可能是数码管动态扫描的问题,程序比较简单,请大师们赐教。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uchar m,t,s,i,k;
u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void display()
{
        s=t/100;
        m=t%100/10;
        k=t%100%10%10;
        for(i=0;i<3;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P0=smgduan[k];delay(1000);
        P0=0x00;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P0=smgduan[m]; delay(1000);
        P0=0x00;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P0=smgduan[s]; delay(1000);
                P0=0x00;break;//显示第2位
                }
        }

}
void keysan()
{
        if(key1==0)
        {
                delay(20000);
                if(key1==0)                 //长按一直加。
                {
                        t++;
                        beep=~beep;
                        delay(10);
                        if(t==101)t=0;
                }
                else                                //短按加1。
                 {
                         t++;
                        beep=~beep;
                        delay(10);
                        if(t==101)t=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20000);
                if(key2==0)                 //长按一直加。
                {
                        t--;
                        beep=~beep;
                        delay(10);
                        if(t==0)t=100;
                }
                else                                //短按加1。
                 {
                         t--;
                        beep=~beep;
                        delay(10);
                        if(t==0)t=100;
                        while(!key2);
                }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keysan();
        }
}

网友A:
数码管中间老是会闪回到8或者0,有什么方法可以改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