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LDC1314芯片,为何通过IIC写一个地址,而他芯片没有应答信号返回呢?

楼主(2019-07-14):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int temp=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IIC_Init();
          uart_init(9600);
                SD=0;

//        WordWrite1314(LDC1314_CONFIG,0x3601);
//        WordWrite1314(LDC1314_REF_COUNT_CH0,0x04d6);
//        WordWrite1314(LDC1314_SETTLE_COUNT_CH0,0x000a);                  //时钟配置
//        WordWrite1314(LDC1314_CLOCK_DIVIDERS_CH0,0x1002);                         //启动时间设置
//        WordWrite1314(LDC1314_ERROR_CONFIG,0x0000);                                        //转换时间设置
//        WordWrite1314(LDC1314_MUX_CONFIG,0x020c);                  //感应电流大小
//        WordWrite1314(LDC1314_DRIVE_CURRENT_CH0,0x9000);                                        //错误报告配置
//        WordWrite1314(LDC1314_CONFIG,0x020c);                                                //单通道连续转换
//        WordWrite1314(LDC1314_RESET_DEVICE,0x8600);
                WordWrite1314(LDC1314_CONFIG,0x0104);
                WordWrite1314(LDC1314_RESET_DEVICE,0X8600);
        while(1)
        {
                temp=WordRead1314(LDC1314_DEVID);
                printf("%d\r\n", temp);
                LED=!LED;
                delay_ms(1000);
        }

}

STM32F103程序

网友A:
学会看手册查资料这一点很重要!

网友B:
这个你要看一下那个IC的手册,有些IC与MCU也是SCK SDA连接,时序上也很像IIC,不过可能就是不需要应答或者不需要传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