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VE的贪吃蛇小游戏源程序

楼主(2019-07-14):
按键控制,液晶屏显示

外接按键原理图,接单片机引脚PC10,PC11

外接按键原理图,接单片机引脚PC10,PC11

开机动画

开机动画

游戏开始界面

游戏开始界面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key/bsp_exti.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lcd/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include "./flash/bsp_spi_flash.h"
#include "./key/bsp_key.h"

static void LCD_Test(void);
uint32_t time = 0;
char str[20];
uint16_t  key_flag=0;
uint16_t  tiaozhuan=0;
char dispBuff[100];
#define SNAKE_Max_Long 100
static void Delay ( __IO uint32_t nCount );

void LCD_Test(void);
void boot_animation(void);
void play(void);

struct Snake
{
        uint16_t X[SNAKE_Max_Long];
        uint16_t Y[SNAKE_Max_Long];     //最大长度
        u8 Long;
        u8 Life;// 0活着 1死亡
        u8 Direction;//蛇移动的方向
}snake;    //蛇的结构体

struct Food
{
        u8 X;
        u8 Y;
        u8 Yes;  //0有食物 1需要出现食物
}food;   //食物结构体

struct Game
{
        u16 Score;
        u8 Life;
}game;    游戏结构体

void KEY1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KEY1_INT_EXTI_LINE) != RESET)     //判断按键中断
        {
                tiaozhuan=1;   跳转到游戏开始界面
                key_flag=2;
                if(key_flag==2&&snake.Direction!=1)
                snake.Direction=2;     //看下面程序对方向的描述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1_INT_EXTI_LINE);           //清除标志位
        }
}

void KEY2_IRQHandler(void)    //同按键1一样原理
{
        if(EXTI_GetITStatus(KEY2_INT_EXTI_LINE) != RESET)
        {
                key_flag=1;
                if(key_flag==1&&snake.Direction!=2)
                snake.Direction=1;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2_INT_EXTI_LINE);
        }

        if(EXTI_GetITStatus(KEY3_INT_EXTI_LINE) != RESET)
        {
                key_flag=3;
                if(key_flag==3&&snake.Direction!=4)
                  snake.Direction=3;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3_INT_EXTI_LINE);
        }

                if(EXTI_GetITStatus(KEY4_INT_EXTI_LINE) != RESET)
        {
                key_flag=4;
                if(key_flag==4&&snake.Direction!=3)
                 snake.Direction=4;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4_INT_EXTI_LINE);
        }
}

void gameover()       //游戏结束函数
{
        LCD_SetTextColor(RED);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0),"          game over!");
}

void finish()       //完成挑战函数
{
        LCD_SetTextColor(RED);
        sprintf(dispBuff,"          恭喜你完成挑战");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10),dispBuff);
}

void play(void)    //开始游戏函数
{
        u16 i;
        snake.Long=2;    //初始化蛇长为2
        snake.Life=0;
        snake.Direction=1;//蛇的起始方向定义为右
        game.Life=1;//蛇的生命值
        food.Yes=1;//出现新食物
        snake.X[0]=0;snake.Y[0]=50;    初始化蛇坐标
        snake.X[1]=10;snake.Y[1]=50;

        ILI9341_Clear(90,130,60,60);
        ILI9341_Clear(80,120,80,80);
        ILI9341_Clear(70,110,100,100);
        ILI9341_Clear(60,100,120,120);
        ILI9341_Clear(50,90,140,140);
        ILI9341_Clear(40,80,160,160);
        ILI9341_Clear(30,70,180,180);
        ILI9341_Clear(20,60,200,200);
        ILI9341_Clear(10,50,220,220);
                while(1)
        {
                LCD_SetColors(CYAN,BLACK);
                sprintf(dispBuff,"          贪吃蛇游戏");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1),dispBuff);

                sprintf(dispBuff,"分数 : %d                       ",game.Score);
                LCD_SetColors(WHITE,BLACK);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18),dispBuff);

                LCD_SetColors(WHITE,BLACK);
                ILI9341_DrawRectangle(0,40,240,240,0);
                        if(food.Yes==1)
                        {
                                food.X=rand()%(230/10)*10;
                                food.Y=rand()%(230/10)*10;    //随机函数放置食物
                                if((food.X<240)&&(food.Y<260&&food.Y>40))    //如果食物不在范围内,则重新放置
                                {
                                        food.Yes=0;
                                }
                                else
                                {
                                        food.Yes=1;
                                }
                        }
                        if(food.Yes==0)
                        {
                                 LCD_SetColors(BLUE,BLACK);

                                 ILI9341_DrawRectangle (food.X,food.Y,10,10,1);               显示食物
                        }

                        for(i=snake.Long-1;i>0;i--)      //刷新蛇
                        {
                                snake.X[i]=snake.X[i-1];
                                snake.Y[i]=snake.Y[i-1];
                        }

                        switch(snake.Direction)   //对方向的描述,按键中断控制
                        {
                                case 1:snake.X[0]+=10;break;//向右运动
                                case 2:snake.X[0]-=10;break;//向左运动
                                case 3:snake.Y[0]-=10;break;//向上运动
                                case 4:snake.Y[0]+=10;break;//向下运动
                        }
                        for(i=0;i<snake.Long;i++)

                        ILI9341_DrawRectangle(snake.X[i],snake.Y[i],10,10,1);
                        Delay(0xFFFFF);

                        LCD_SetTextColor        (BLACK)        ;
                        ILI9341_DrawRectangle(snake.X[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1],10,10,1);//消除蛇身
                        LCD_SetTextColor                (RED)        ;
                  //判断是否撞墙
                        if(snake.X[0]<0||snake.X[0]>230||snake.Y[0]<40||snake.Y[0]>260)
                                        snake.Life=1;

                        for(i=3;i<snake.Long;i++)
                        {
                                if(snake.X[i]==snake.X[0]&&snake.Y[i]==snake.Y[0])   //判断撞自己
                                {
                                        game.Life=0;
                                }
                        }
                        if(snake.Life==1||game.Life==0)
                        {
                        gameover();     //游戏结束
                        game.Score =0;

                        Delay(0xFFFFFF);
                        Delay(0xFFFFFF);   //延时大约两秒重新开始游戏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break;
                        }

                        //判断蛇是否吃到了食物
                        if(snake.X[0]==food.X&&snake.Y[0]==food.Y)    //判断蛇头与实物的坐标是否一样
                        {
                                LCD_SetTextColor        (BLACK)        ;
                                ILI9341_DrawRectangle(food.X,food.Y,10,10,1);
                                snake.Long++;     //蛇长加1
                                game.Score+=10;   //分数加10
                                food.Yes=1;
                        }
                  if(game.Score==1000)     //分数达到1000
                        {
                                finish();      //完成挑战
                                game.Score =0;    //分数清零

                                Delay(0xFFFFFF);
                                Delay(0xFFFFFF);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break;
                        }
        }
}

int main ( void )
{
        ILI9341_GramScan ( 6 );
        ILI9341_Init ();
        Key_GPIO_Config();
        SysTick_Init();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Colors(YELLOW,BLACK);
        EXTI_Key_Config();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if(tiaozhuan==0)
                {
                        boot_animation();
                }
        while ( 1 )
        {
                if(tiaozhuan==1)

          play();
        }
}

void LCD_Test(void)
{
        char dispBuff[200];

        LCD_SetTextColor(GREEN);
        sprintf(dispBuff,"          贪吃蛇游戏");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1),dispBuff);
        Delay(0xFFFFF);

}

void boot_animation(void)     //开机动画
{
        char dispBuff1[200];

        LCD_Test();
        LCD_SetColors(YELLOW,BLACK);
        ILI9341_DrawRectangle(0,40,240,240,0);
        Delay(0xFFFFF);
        LCD_SetColors(WHITE,BLACK);
        ILI9341_DrawRectangle(10,50,220,220,0);
        Delay(0xFFFFF);
        LCD_SetColors(BLUE,BLACK);
        ILI9341_DrawRectangle(20,60,200,200,0);
        Delay(0xFFFFF);
        LCD_SetColors(RED,BLACK);
        ILI9341_DrawRectangle(30,70,180,180,0);
        Delay(0xFFFFF);
        LCD_SetColors(MAGENTA,BLACK);
        ILI9341_DrawRectangle(40,80,160,160,0);
        Delay(0xFFFFF);
        LCD_SetColors(GREEN,BLACK);
        ILI9341_DrawRectangle(50,90,140,140,0);
        Delay(0xFFFFF);
        LCD_SetColors(CYAN,BLACK);
        ILI9341_DrawRectangle(60,100,120,120,0);
        Delay(0xFFFFF);
        LCD_SetColors(RED,BLACK);
        ILI9341_DrawRectangle(70,110,100,100,0);
        Delay(0xFFFFF);
        LCD_SetColors(GREY,BLACK);
        ILI9341_DrawRectangle(80,120,80,80,0);
        Delay(0xFFFFF);
        LCD_SetColors(GBLUE,BLACK);
        ILI9341_DrawRectangle(90,130,60,60,0);
        Delay(0xFFFFF);

        LCD_SetTextColor(GREEN);
        sprintf(dispBuff1,"       按K1键开始游戏......");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_CH(LINE(18),dispBuff1);
        Delay(0xFFFFF);
}

static void Delay ( __IO uint32_t nCount )   //延时函数
{
  for ( ; nCount != 0; nCount -- );
}

网友A:
请问硬件部分和系统架构呢

楼主:
外接了两个按键,PC10,PC11.

网友B(2019-12-31):
这个是mini的

网友C(2020-06-08):
大佬有超级玛丽奥的不

网友D(2020-09-04):
下载到板子上好像不能控制移动

网友E(2021-04-11):
怎么
控制移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