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oled就有bad apple 单片机驱动OLED12864播放动画程序

楼主(2019-07-14):
/**********************************************************************************************
程序名:STC单片机驱动OLED12864播放动画程序
编写人:黑色蒲公英
编写时间:2019年1月22日
硬件支持:STC12C5A60S2单片机,7针SPI通信方式OLED12864显示屏,128M内存卡(也可使用2G以下的),TF卡座模块(5V供电,带电平转换芯片)
备注:本程序是本人整理修改而来共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分享时保留原作者(黑色蒲公英)的网名。
          播放视频效果可在快手搜索x手号码(昵称@黑色蒲公英)查看,如需制作可
          在我的快手小店买到制作所需要的所有配件,如需指导可添加QQ群:7297 33027,欢迎你加入
          STC单片机学习交流群,一起学习交流电子技术。
**********************************************************************************************/
//Modle :
//Driver IC:SSD1306
//Interfaces:SPI-4
#include<reg51.h>
//以下是OLED12864引脚接线定义(根据自己的实际接线可修改)
sbit _CS=P3^4;
sbit RES=P3^3;
sbit RS=P3^2;
sbit _SCL=P3^0;/*serial clock input(D6)*/
sbit _SI=P3^1;/*serial data input(D7)*/

//以下是内存卡接线定义(根据自己的实际接线可修改)
sbit SI=P1^1;
sbit SO=P1^0;
sbit CS=P1^3;
sbit SCL=P1^2;/*serial clock input(D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ge0    0xb0  //第0页地址
#define Page_max   0xb8  //最大页地址,第8页

#define Column_h   0x10  //列地址(高位)
#define Column_l   0x00  //列地址(低位)

//错误码定义
#define INIT_CMD0_ERROR 0x01
#define INIT_CMD1_ERROR 0x02
#define WRITE_BLOCK_ERROR 0x03
#define READ_BLOCK_ERROR 0x04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is_init;//初始化标志位
unsigned char xdata pbuf[512];//数据缓冲区
typedef signed char s8;
typedef signed int  s16;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while(time--);
}
//SPI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SI = ((x<<i)&0x80);
                SCL = 0;
                if(is_init)delay(8);//is_init为1时,初始化时延时以降低时钟
                SCL = 1;
                if(is_init)delay(8);//is_init为1时,初始化时延时以降低时钟
        }
}
//SPI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spi_read(){
                        unsigned char temp = 0,i;
                SO = 1;
                for(i=0;i<8;i++){
                SCL = 0;
                if(is_init)delay(8);//is_init为1时,初始化时延时以降低时钟
                if(SO)temp|=(0x80>>i);
                SCL = 1;
                if(is_init)delay(8);//is_init为1时,初始化时延时以降低时钟
                }
                return (temp);
}
//向SD卡写命令
unsigned char Write_Cmd(unsigned char *pcmd){
                                                unsigned char temp,time = 0,i;
                for(i=0;i<6;i++){//发送6个字节命令字节序列
                spi_write(pcmd[i]);
                }
                do{
                        temp = spi_read();//一直读,直到读到不是0xff或超时
                        time++;
                }
                while((temp==0xff)&&(time<100));
                return(temp);
}
//SD卡复位函数 使用CMD0命令
unsigned char SD_Reset(){
                                unsigned char time,temp,i;
                                unsigned char pcmd[]={//CMD0命令
                                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
                is_init = 1;//set the init flag
                CS = 1;
                for(i=0;i<0x0f;i++){//初始化时至少发送74个时钟信号,这是必须的
                spi_write(0xff);//0x0f*0xff=15*8=120CLK
                }
                CS = 0;
                time = 0;
                do{
                        temp = Write_Cmd(pcmd);//写入CMD0命令
                        time++;
                if(time==200){
                        return(INIT_CMD0_ERROR);//CMD0写入失败
        }
}
                while(temp!=0x01);
                CS = 1;
                spi_write(0xff);//补8个CLK(SD卡时序要求)
                return 0;//返回0说明复位成功
}
//SD卡初始化函数 使用CMD1命令
unsigned char SD_Init(){
                                unsigned char temp,time;
                                unsigned char pcmd[]={//CMD1命令
                                0x41,0x00,0x00,0x00,0x00,0xff
                                };
                CS = 0;
                time = 0;
                do{
                        temp = Write_Cmd(pcmd);
                        time++;
                if(time==100){
                        return(INIT_CMD1_ERROR);//CMD1命令写入失败
        }
}
                while(temp!=0);
                is_init = 0;//初始化完毕,将is_init置0,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CS = 1;//关SD卡片选
                spi_write(0xff);//补8个CLK
                return (0);//返回0说明初始化成功
}

//读SD卡扇区 使用CMD17命令
unsigned char SD_read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temp,time;
                        unsigned char pcmd[]={//CMD17命令
                        0x51,0x00,0x00,0x00,0x00,0xff
                        };
                addr <<= 9;//addr= addr*512;将块地址(扇区地址)转换为字节地址
                pcmd[1]=((addr&0xff000000)>>24);
                pcmd[2]=((addr&0x00ff0000)>>16);
                pcmd[3]=((addr&0x0000ff00)>>8);
                CS = 0;//开SD卡片选
                time = 0;
                do{
                        temp = Write_Cmd(pcmd);//写入CMD17命令
                        time++;
                        if(time==100){
                                return(READ_BLOCK_ERROR);//读块失败
                        }
                }
                while(temp!=0);
                while(spi_read()!=0xfe);//一直读,当读到0xfe时,说明后面是512字节数据
                for(i=0;i<512;i++){
                        buffer[i] = spi_read();//将数据写入到缓冲区中
                }
                        spi_read();//读两个字节CRC校验码
                        spi_read();
                        CS = 1;//关SD卡片选
                        spi_write(0xff);//补8个CLK
                        return 0;
}
void Delayt(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20000;j++)
                               {;}
                }
void Ins_trans(unsigned char command) //写命令函数
  {
    unsigned char counter;
          _CS=0;
          RS=0;
    for(counter=0;counter<8;counter++)
       {
             _SCL=0;
         _SI=(command&0x80)>>7;
         command=command<<1;
                     _SCL=1;
                     _SCL=0;
        }
        RS=1;
   _CS=1;
  }
void Data_trans(unsigned char command)//写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counter;
          _CS=0;
          RS=1;
    for(counter=0;counter<8;counter++)
       {
         _SCL=0;
             _SI=(command&0x80)>>7;
                 command=command<<1;
                     _SCL=1;
                     _SCL=0;
       }
        RS=1;
   _CS=1;
   }
void Column_set(unsigned char column)
          {
                     Ins_trans(0x10|(column>>4));
                     Ins_trans(0x02|(column&0x0f));
                  }
void Page_set(unsigned char page)
          {
                    Ins_trans(0xb0+page);
                  }

void lcdinit(){ //SSD1306初始化函数
        RES=1;
  Delayt(10);
  RES=0;
  Delayt(10);
  RES=1;
  Delayt(10);
Ins_trans(0xAE); /*display off*/

Ins_trans(0x00); /*set lower column address*/
Ins_trans(0x10); /*set higher column address*/
Ins_trans(0x40); /*set display start line*/

Ins_trans(0xB0); /*set page address*/

Ins_trans(0x81); /*contract control*/
Ins_trans(0x66); /*128*/

Ins_trans(0xA1); /*set segment remap*/

Ins_trans(0xA6); /*normal / reverse*/

Ins_trans(0xA8); /*multiplex ratio*/
Ins_trans(0x3F); /*duty = 1/64*/

Ins_trans(0xC8); /*Com scan direction*/

Ins_trans(0xD3); /*set display offset*/
Ins_trans(0x00);
Ins_trans(0xD5); /*set osc division*/
Ins_trans(0x80);
Ins_trans(0xD9); /*set pre-charge period*/
Ins_trans(0x1f);

Ins_trans(0xDA); /*set COM pins*/
Ins_trans(0x12);

Ins_trans(0xdb); /*set vcomh*/
Ins_trans(0x30);
Ins_trans(0x8d); /*set charge pump enable*/
Ins_trans(0x14);

Ins_trans(0xAF); /*display ON*/
  }

void Picture_display_on(unsigned char *ptr_pic)//显示上半屏
        {
                  unsigned char page,column;
                  for(page=0;page<4;page++)        //page loop
                     {
                           Page_set(page);
                           Column_set(2);
                           for(column=2;column<130;column++)        //column loop
                              {
                                     Data_trans(*ptr_pic++);
                                  }
                         }
                }
void Picture_display_down(unsigned char *ptr_pic)//显示下半屏
        {
                  unsigned char page,column;
                  for(page=4;page<8;page++)        //page loop
                     {
                           Page_set(page);
                           Column_set(2);
                           for(column=2;column<130;column++)        //column loop
                              {
                                     Data_trans(*ptr_pic++);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SD_Reset();//复位SD卡,进入SPI模式
                SD_Init();//初始化SD卡
                lcdinit();//OLED12864初始化

        while(1)
        {
                 for(i=0;i<14706;i+=2){
                SD_read_sector(8195+i,pbuf);//从SD卡8193扇区读取512字节数据(扇区号用winhex打开内存卡查看,把你看到的扇区号替换掉8193即可)
                Picture_display_down(&pbuf); //打印下半屏
                Ins_trans(0xA7); /*normal / reverse*///A7反色显示,A6正常显示
                SD_read_sector(8195+i+1,pbuf);//从SD卡8194扇区读取512字节数据(扇区号用winhex打开内存卡查看,把你看到的扇区号替换掉8193即可)
                Picture_display_on(&pbuf);//打印上半屏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0-05-22):
SD卡里面是啥数据。二进制。ascll。文本?还是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