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详细解读这个电容上的字符含义
关闭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关注本贴,已经找到答案了。

网友A(2019-07-14):
电容上的字符含义

网友B:
要看用在什么电路中,好像是4700p的 耐压560v?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C:
陶瓷电容4700p

网友D:
很简单的,那个宝搜搜 图片中的关键字就搞定了

安规瓷片电容

网友E:
这个东西是压敏电阻来的

网友F:
这个应该不是电容器,好似压敏电阻

网友G:
双电容组产品铭,多用于电机的启动和运行。买不到原装也可用相同容量的单个电容代替

网友H:
防爆压敏电阻 4700PF 400v

网友I:
图呢。。是那种电容?

网友J: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