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控直流稳压电源电路图等设计资料

楼主(2019-07-14):
设计一台微机控制的数控直流电压源,为电子设备供电。 在设计过程中,选择1~2个单元电路使用仿真软件(例如Multisim2001等)进行仿真调试。用计算机绘制所有的电路图。 参数指标要求: 输出电压范围0-30v,步进值为0.1V 具有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功能;用数字显示输出电压

由于电网提供的交流电一般为220V或380V,而各种电子设备所需要的直流电压幅值却各不相同,因此主电路需要将电网电压先经过电源变压器降压,再将降压后的交流低电压进行整流、滤波和稳压,最后得到稳定的直流电压。控制单元,数模转换电路由 DAC0832数模转换器将单片机输出的直流电压转换成交流电压。按键部分由三个按控组成,一个为设定为复位按键,两个为电
压增加减小按控。显示部分用LED显示,参考电压比较电路由TL431与一个1kΩ的精调电位器组成,调节电位器为DAC0832提供一个参考电压。最后稳压的直流电压经稳定可调的电压芯片输出可调的0~30V的电压。方案二设计原理图如
图2.2所示

Word文档(仅供参考:)

网友A(2021-12-19):
你好,有这个电路图的仿真么

网友B(2022-02-05):
你好,有完整的资料吗?

网友C(2022-04-26):
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