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转向(顺逆转)设计(keil C51代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7-14):
利用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转向(顺逆转)的一个简单程序和电路仿真。

//该程序能实现延时 ,但是不足之处是第一次按键也要延时

#include <reg52.h>
#define out P2
sbit pos=P0^0;
sbit neg=P0^1;
sbit stop=P0^2;           //设置一个停止按键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m=0;
void delayms(u16 k) ;
void delayms(u16 j)
{
u8 i;
for(;j>0;j--)
{
i=250;
while(--i);
i=249;
while(--i);
}
}

void delayDS(u16 z)
{
while(z--)
;
}

u8 code turn[]={0x02,0x06,0x04,0x0c,0x08,0x09,0x01,0x03};          //只会作用于低四位,转换成二进制,发现是单双八拍工作方式
void main()
{
u8 i=0;
out =0x03;         //只会在p2口低四位作用

//无限循环的开始
while(1)
{

//正转键按下
if(!pos)
{
        m++;
        if(m!=0)
        delayDS(50000);
//        m=0;
        while(1)
        {
        i=i<8?i+1:0;  //如果i<8,i 就依次加1,节拍一次进行,如果i!<8,进行循环
        out =turn[i];
        delayms(50);         //第一拍完后,转换到第二拍时有个时差
        if((!neg)||(!stop))
        {
        m++;
        break;
        }
//        break;
        }
}

//反转键按下
if(!neg)
{
        m++;

        if(m!=0)
        delayDS(50000);
//        m=0;
        while(1)
        {
        i=i>0?i-1:7;
        out =turn[i];
        delayms(50);
        if((!pos)||(!stop))
        {
        m++;
        break;
        }
//        break;
        }

}

if(!stop)
{
        m++;
        if(m!=0)
        delayDS(50000);
//        m=0;
        while(1)
        {
        out = 0x00;
        if((!neg)||(!pos))
        {
        m++;
        break;
        }
        }
}
}
}

楼主:
大家有说明问题可以问哟

网友A:
请问楼主采用的是TTL电平进行电机驱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采用的是TTL电平进行电机驱动的吗

采用的是达林顿管

网友B:
想问下,怎样可以加个加速减速键,就是改那个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怎样可以加个加速减速键,就是改那个延时

首先,你要知道家减速的原理,就是控制节拍间的延时来的

网友C(2019-09-08):
试过,这个可以转起来.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