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5W408AS的PCA模块编写的NEC编码红外遥控器程序

楼主(2019-07-14):
/*******标准NEC编码遥控器*********/
/*采用PCA高速脉冲输出实现脉冲调制*/
/******红外载波信号频率38KHz******/
/*******YUAN HUA FEI*******/
#include<STC15W408A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OG0_OPEN  0X04//PCA翻转控制位开
#define TOG0_CLOSE 0XFB//PCA翻转控制位关
#define KEY P1         //矩阵键盘在P1口,P10~P15
sbit Ir = P3^7;        //脉冲信号输出端口

uchar xdata CODEA=0X28;//用户码1
uchar xdata CODEB=0X04;//用户码2
uint xdata TS =0;      //中断计数
uchar xdata Keycode;   //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x,y;
        for(ms;ms>0;ms--)
        for(x=250;x>0;x--)
        for(y=12;y>0;y--);
}

void Init_PCA()        //初始化PCA
{
        CMOD = 0x02;  //设置PCA时钟源为系统时钟SYSclk/2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CCAPM2 = 0X4D;//高速脉冲输出模式
        CL = 0;
        CH = 0;       //当计数器值等于PCA寄存器值产生中断一次
        CCAP2L =0X8A; //设置PCA寄存器初值
        CCAP2H =0X00;

        CR = 0;       //PCA定时器关闭工作
        EA = 1;
}

void PCA_INT() interrupt 7 using 1
{
        TS++;
        CCF2 = 0;//清中断标志
        CL = 0;  //复位PCA计数器
        CH = 0;
}

void Infrared(uchar dat)
{
        uchar xdata m,n;
  uchar xdata user_code;//用户码
  uchar xdata data_code;//数据码

        CR = 1;
        CCAPM2 |=TOG0_OPEN;//允许脉冲输出脉冲
        while(TS<687);//9ms脉冲
        TS = 0;
        CCAPM2 &=TOG0_CLOSE;//关闭脉冲输出脉冲
        Ir = 0;
        while(TS<343);//4.5ms低电平
        TS = 0;

        for(m=0;m<2;m++)
        {
                if(m==0)user_code=CODEA;//用户码1
                else    user_code=CODEB;//用户码2

                for(n=0;n<8;n++)//从最低位依次发送
                {
                        if(user_code &0X01)
                        {
                                CCAPM2 |=TOG0_OPEN;//允许翻转输出脉冲
                                while(TS<43);//0.56ms脉冲
                                TS = 0;
                                CCAPM2 &=TOG0_CLOSE;//关闭翻转输出脉冲
                                Ir = 0;
                                while(TS<129);//1.69ms低电平
                                TS = 0;
                        }
                        else
                        {
                                CCAPM2 |=TOG0_OPEN;//允许翻转输出脉冲
                                while(TS<43);//0.56ms脉冲
                                TS = 0;
                                CCAPM2 &=TOG0_CLOSE;//关闭翻转输出脉冲
                                Ir = 0;
                                while(TS<43);//0.565ms低电平
                                TS = 0;
                        }
                                user_code >>=1;
                }
        }

        for(m=0;m<2;m++)
        {
                if(m==0)data_code= dat;//数据码
                else    data_code=~dat;//数据码反码
          for(n=0;n<8;n++)//从最低位依次发送
                {
                                if(data_code &0X01)
                                {
                            CCAPM2 |=TOG0_OPEN;//允许翻转输出
                                        while(TS<43);//0.56ms脉冲
                                        TS = 0;
                                        CCAPM2 &=TOG0_CLOSE;//关闭翻转输出
                                        Ir = 0;
                                        while(TS<129);//1.69ms低电平
                                        TS = 0;
                                }
                                else
                                {
                                        CCAPM2 |=TOG0_OPEN;//允许翻转输出
                                        while(TS<43);//0.56ms脉冲
                                        TS = 0;
                                        CCAPM2 &=TOG0_CLOSE;//关闭翻转输出
                                        Ir = 0;
                                        while(TS<43);//0.565ms低电平
                                        TS = 0;
                                }
                                        data_code >>=1;
                }
        }

        CCAPM2 &=TOG0_CLOSE;//关闭脉冲输出
        CR = 0;Ir = 0;
}

void Key_code() //4X2矩阵键盘
{
        char n=0;//按键释放时间,连按操作时可一直按着
        KEY=0X3C;//先设置列输出低电平
        if(KEY!=0X3C)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ms(10);//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if(KEY!=0X3C)//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switch(KEY)//获取键码行值
                        {
                                case(0X38):        Keycode=1;break;//第1行
                                case(0X34):        Keycode=2;break;//第2行
                                case(0X2C): Keycode=3;break;//第3行
                                case(0X1C):        Keycode=4;break;//第4行
                        }
                }
                KEY=0X03;//设置行输出低电平
                delayms(1);//延时等待I/O口翻转再检测
                if(KEY!=0X03)//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switch(KEY)//将行值与列值相加得到键码
                        {
                                case(0X02):Keycode+=0;break;//第1列
                                case(0X01):Keycode+=4;break;//第2列
                        }
                }
                        while((n<50)&&(KEY=0X03))//等待按键释放或计时退出
                        {
                                delayms(5);
                                n++;
                        }
                                Infrared(Keycode);//发送键码        数据
        }
}

void main()
{
        P3M0 = 0X80;//将P37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P3M1 = 0X00;
        Init_PCA();
        while(1)
        {
          Key_code();
        }

}

网友A(2019-08-30):
楼主,这个程序您有测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