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两个hc05蓝牙连接成功 求帮助

楼主(2019-07-14):
(无正文)

网友A:
帮你改一下题目或许好办一些:怎么判断两个hc05蓝牙没有连接成功?

网友B:
用CH340模块的TXRX口连在HC05的RXTX口上,共电源共地,连接过程中会有串口输出数据的。

网友C:
你用的是模块的话是会有指示灯闪烁的变化的,也可以通过上位机给其中一个发AT指令查询当前连接对象的IP地址,跟另一块匹配就是连上了啦

网友D:
....
led状态灯不停地闪,判断未连接成功
led不闪或间隔时间很久闪一次 连接成功了

网友E:
VCC连接电源正极,GND连接电源负极,TXD连接单片机的RXD,RXD连接单片机的TXD,通电后HC-05会的灯闪,连接成功就不会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