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ID恒温程序设计

楼主(2019-07-15):
我控制电路主要包括,数码管显示电路、按键电路、报警电路、H型全桥式驱动电热丝电路、温度检测电路及其控制电路。
如下图
通过代码控制使系统恒温,温度可以通过单片机设置,可以加减温度。温度的稳定是通过PID控制的,通过PID使温度差保持在百分之5内。

下面是PID控制程序
void wendu_regulation_PID() //PID 控制调节温度子程序
{
        float PWM_out;
        Kp_PID=16;Ki_PID=18.2;Kd_PID=4.8;
        ek_PID[j]=wendu-w;
switch(j)
{
        case
        2:PWM_out=Kp_PID*(ek_PID[j]-ek_PID[j-1])+Ki_PID*ek_PID[j]+Kd_PID*(
        ek_PID[j]-2*ek_PID[j-1]+ek_PID[j-2]);break;
        case
        1:PWM_out=Kp_PID*(ek_PID[j]-ek_PID[j-1])+Ki_PID*ek_PID[j]+Kd_PID*(
        ek_PID[j]-2*ek_PID[j-1]+ek_PID[j+1]);break;
        case
        0:PWM_out=Kp_PID*(ek_PID[j]-ek_PID[j+2])+Ki_PID*ek_PID[j]+Kd_PID*(
        ek_PID[j]-2*ek_PID[j+2]+ek_PID[j+1]);break;
}
        PWM=PWM_out;
        if(PWM>100) PWM=100;
        if(PWM<0) PWM=0;
        j++;
        if(j==3) j=0;
}

其中的数据要自己不断试验方可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
实现现象:        具体接线操作请看视频。
                        下载程序后,在温度传感器接口处,按照丝印方向插好温度传感器,数码管就会显示
                        检测的温度值,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3=P1^0;
sbit k1=P1^1;
sbit k2=P1^2;
sbit beep=P1^3;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16 wendu=3160;
u16 PWM;
u16 w;
u8 Kd_PID,Kp_PID,Ki_PID,ek_PID[3];
u16 a=0;
u8 j;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ad()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0]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
        DisplayData[4] = smgduan[wendu /1000];
        DisplayData[5] = smgduan[wendu % 1000/100]| 0x80;
        DisplayData[6] = smgduan[wendu % 100/10];
        DisplayData[7] = smgduan[wendu %10];

}

/*******************************************************************************
* 函 数 名         : keypros1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1()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endu=wendu+10;          //温度加0.1度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 数 名         : keypros2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2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2()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endu=wendu-10;          //温度减0.1度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heat
* 函数功能                 : PWM 调压控温子程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heat(PWM) //PWM 调压控温子程序
{
         if(a<PWM)
         k3=1;
        if(a>PWM)
                {k3=0;}
        if(a>100){a=0;}
}

/*******************************************************************************
* 函 数 名       : wendu_bili
* 函数功能                 : 比例控制调节速度子程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wendu_regulation_PID() //PID 控制调节温度子程序
{
        float PWM_out;
        Kp_PID=16;Ki_PID=18.2;Kd_PID=4.8;
        ek_PID[j]=wendu-w;
switch(j)
{
        case
        2:PWM_out=Kp_PID*(ek_PID[j]-ek_PID[j-1])+Ki_PID*ek_PID[j]+Kd_PID*(
        ek_PID[j]-2*ek_PID[j-1]+ek_PID[j-2]);break;
        case
        1:PWM_out=Kp_PID*(ek_PID[j]-ek_PID[j-1])+Ki_PID*ek_PID[j]+Kd_PID*(
        ek_PID[j]-2*ek_PID[j-1]+ek_PID[j+1]);break;
        case
        0:PWM_out=Kp_PID*(ek_PID[j]-ek_PID[j+2])+Ki_PID*ek_PID[j]+Kd_PID*(
        ek_PID[j]-2*ek_PID[j+2]+ek_PID[j+1]);break;
}
        PWM=PWM_out;
        if(PWM>100) PWM=100;
        if(PWM<0) PWM=0;
        j++;
        if(j==3) j=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ad();
        while(1)
{
                        int qq;
                      keypros1();  //温度加0.1
                   keypros2();        //温度减0.1
                   qq=Ds18b20ReadTemp();
                   datapros(qq);         //数据处理函数
                   w=qq*0.0625*100+0.5;         //浮点数变成整数

                         wendu_regulation_PID();
                          heat(PWM);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if(w>59.4||w<19.8)
                   {beep=~beep;delay(1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 T0 定时 0.01 秒
{ static u16 i;
        TH0=0xFC;
        TL0=0x18;
        i++;
        if(i==10) //定时达到 0.01 秒读取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值
{
                a++; i=0;

}

}

下面的源代码下载链接

网友A:
不错,有空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B(2021-03-30):
井井有条,每个函数都单独注解出来,让我们这些初学者一目了然,各个函数和语法功能都能清晰看到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