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硅谷2.4GRF芯片SSV7241引脚图电路图Datasheet下载

楼主(2019-07-15):
SSV7241是一款实际生产中常用的2.4GRF模块。

SSV7241引脚图:

SSV7241管脚功能定义:

SSV7241电路原理图:

SSV7241 Datasheet下载:

网友A(2019-11-14):
这个蓝牙 这么简单的嘛?发送和接收只要设置CE和RX_ON吗?

网友A:
这个蓝牙这么简单的嘛?发送和接收数据只要设置CE和RX_ON就可以了吗?

网友B(2022-04-26):
这个芯片能不能直接和XN297芯片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