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单片机例程是用什么编写的?如何打开?

楼主:
谁知道这个例程是用什么编写的?如何打开?

网友A(2019-07-15):
用keil 5打不开吗?

网友B:
恕我直言,确实没办法解决,就一张图片,我怎么知道,,,能知道的就是用Keil打开,其他真不清楚

网友C:
不说单片机型号,怎么知道,看你这个例程里面430的脚本 如果是430的话用 IAR就行

网友D:
KEIL5               编程软件

网友E:
这个得看单片机类型,不知道型号比较难说了.不过既然源文件和头文件都有,什么IDE无所谓了,可以自己修改下代码,重新移植到自己熟悉的单片机上去.

网友F:
图标看是keil5能打开,编写的软件看不出来。

网友G:
keil5编写的

网友H:
你可以用文本格式打开看看。

网友I:
估计是gcc吧

网友J:
这个我找到了,CCS

网友K:
用keil5编写的,试试用keil5打开

网友L:
是用keil 5软件,C语言写的代码,里面的有main.c以及其它的.c文件

网友M:
工程确实不好说,但其中.C,.H文件,随便什么编辑器都可以吧

网友N:
很明显是keil软件啊

网友O:
这个是用keil3写的,一般情况下用keil2,keil3,keil4都能打开,keil5是用来编译嵌入式的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