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门禁电路图S13,S14三极管接入220V交流电是怎么做到保护的?

楼主(2019-07-15):
请教各路大神,这个电路S13,S14接入220V交流电是怎么做到保护的

网友A:
这图不完整吧。怎么可能直接接220V

楼主:
正常情况下是S13和S14短接,

网友B:
这是一个无意义的电路,请说明那个器件是做保护,又保护虾米了呢?

网友C:
做到保护什么呢?你的财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