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ED灯闪烁程序无错但没有闪烁效果

楼主(2019-07-15):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int main (void)//亮蓝光
{
        #if 0   //条件编译屏蔽此部分代码
        //打开GPIOB端口的时钟
  *(unsigned int*)0x40021018 |=((1)<<3);

        //配置IO口为输出
  *(unsigned int*)0x40010C00 |=((1)<<(4*1)); //置1操作,10进制的1

        //控制ODR寄存器 PB1
        *(unsigned int*)0x40010C0C &=~(1<<1);//清零操作

        #else

        //打开GPIOB端口的时钟
        RCC_APB2ENR  |=((1)<<3);

        //配置IO口为输出
        GPIO_CRL &=~((0x0f)<<(4*1)); // 将原状态全部清零
        GPIO_CRL |=((1)<<(4*1));

        //控制ODR寄存器 PB1
        while(1)
        {
        GPIO_ODR  &=~(1<<1); //亮
          delay(500000);
        GPIO_ODR  &=~(0<<1);//灭
                 delay(500000);
        }

        #endif
}

void SystemInit(void)//start_stm32f10x_hd.s中启动汇编时调用了SystemInit
{

}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编译无错误无警告,但烧入单片机中却仍只亮灯不闪烁。求解答。

网友A:
建议还是用库函数吧,现在HAL库结合CUBE,一些基本的设置代码都是机器生成了,作为学习者重点只需要放在了解相关概念即可,花费大量精力去死记硬背这些东西根本不值得,我到现在,32最基本的配置个IO口,如果我不查资料不复制,就算使用库函数,直接用键盘敲估计我都敲不出来.更不要说配置其他的,但这根本不影响我使用32,只要我看看例程,我就知道我改哪里就能达到我需要的效果,然后直接复制即可,或者干脆整理下,下次直接#include,学习单片机,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死记硬背的,虽然学习的时候看下寄存器是好事,但是实际中,这种代码可读性太差了,不要说别人写的,就算自己写的,隔个几天再看也难看懂,就算要写寄存器风格的,起码也写在函数里,然后函数名用个一看就懂的名字(其实库函数也是这么干的),实际项目也远非点亮个LED这么简单.你试想你拿到几千上万行这种风格的代码会是如何感受?对于寄存器,当故事书一样,看一看即可.初学32,多半是51过来的,建议你试试把以前51的代码,移植过来,这既能帮你复习以前掌握的,又能对你初步了解32起一定帮助作用.

网友B:
没有运行那部分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用库函数吧,现在HAL库结合CUBE,一些基本的设置代码都是机器生成了,作为学习者重点只需要放在了解相 ...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即然“程序无错”,就应该是天气不好,天运来了就好了。

网友D:
抱歉,兄弟,我学的是库函数板,而且还没学几天

网友E:
我们常用的 IO 端口寄存器只有 4 个:CRL、CRH、IDR、ODR。
void LED_Init(void) {  RCC->APB2ENR|=1<<3;    //使能 PORTB 时钟        RCC->APB2ENR|=1<<6;    //使能 PORTE 时钟         GPIOB->CRL&=0XFF0FFFFF;   GPIOB->CRL|=0X00300000;//PB.5 推挽输出          GPIOB->ODR|=1<<5;      //PB.5 输出高             GPIOE->CRL&=0XFF0FFFFF;  GPIOE->CRL|=0X00300000;//PE.5 推挽输出  GPIOE->ODR|=1<<5;      //PE.5 输出高  }

网友F:
GPIO_ODR  &=~(1<<1); //亮           delay(500000);         GPIO_ODR  &=~(0<<1);//灭

网友F:
GPIO_ODR  &=~(1<<1); //亮
delay(500000);
GPIO_ODR  &=~(0<<1);//灭

这是什么鬼

楼主:
感谢各位,现已解决,附代码见下。
啊吐槽一句32果然比51复杂多了,配置寄存器真是脑壳疼。

#include "stm32f10x.h"//从底层学习
#include "stm32f10x_gpio.h"//从头文件中调用函数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此为工程模版

int main (void)//亮蓝光
{
        #if 0

        //打开GPIOB端口的时钟
  RCC_APB2ENR  |=((1)<<3);

        //配置IO口为输出
  GPIO_CRL &=~((0x0f)<<(4*1)); // 将原状态全部清零
        GPIO_CRL |=((1)<<(4*1));

        //控制ODR寄存器 PB1

   #elif 0

        //打开GPIOB端口的时钟
  RCC->APB2ENR  |=((1)<<3);

        //配置IO口为输出
  GPIOB->CRL &=~((0x0f)<<(4*1)); // 将原状态全部清零
        GPIOB->CRL |=((1)<<(4*1));//置1操作,10进制的1  0001

        //控制ODR寄存器 PB1
        GPIOB->ODR  &=~(1<<1);//清零操作

        #elif 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变量定义位于函数开头,靠近大括号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        //配置好后将这些值写入寄存器中 此时调用GPIO_Init函数
//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变量取地址用&

/*需要先打开时钟再配置IO口,否则无反应*/

    //打开GPIOB端口的时钟
  RCC->APB2ENR  |=((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配置好后将这些值写入寄存器中 此时调用GPIO_Init函数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变量取地址用&

  //置位取1,灯灭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传入第一个形参GPIOB,5脚亮红光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0xFF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0xFFFF);
        }

    #endif
}

void SystemInit(void)//start_stm32f10x_hd.s中启动汇编时调用了SystemInit
{
  //函数体为空,目的是为了骗过编译器不报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