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612驱动直流电机不转,输出端接上电机电压变0 求帮助

楼主(2019-07-15):
TB6612驱动直流电机问,直接连电源能转,但是驱动输出接上电机后就没有电压了,电压变为0了,电机一点都不转。

网友A:
你的电机接对吗?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谁能看出哪里出错了
你可以试试这个线路图

网友B:
电机不转,其线圈(电厂)就相当于导线了,电压当然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