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有毛刺

楼主:
这是我们在开关电源中做的boost升压电路,我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会有毛刺,请问大神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2019-07-16):
1. 查一查示波器本身的问题
2. 电感之前滤波
3. 开关频率不适合

网友B:
boost升压电路原本就是有毛刺的,不奇怪。你可以设法将它减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oost升压电路原本就是有毛刺的,不奇怪。你可以设法将它减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增大开关频率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