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关于电子设计单片机方面的一些问题,板子看不到型号

楼主(2019-07-15):
我们实验室的学长之前留下的一块板子,但板子背面的型号被焊锡焊上了看不到了,不知各位站内大佬有没有知道这个东西的,如果有,麻烦能不能告诉一下我这个器件的一些功能和引脚图。谢谢

图片

图片

网友A:
看模样像是12V---5V---3.3v的DC-DC 模块,因为图看的比较片面,猜的,仅供参考

网友A:
我又看了一下,输出引脚上都有字,那三组排针外面都是地,左边一组内侧好像是5V,其余2个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降压模块,输入不大于12V,输出左边5V,3.3V,中间和右边的排针是接地的。

网友C:
不是升压就是降压

网友D:
这么几个零件,反绘成原理图看一下,不就清楚了。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E:
這是多路电源模块,可以去那个宝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