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5通道之间轮流采样互相影响问题?

楼主(2019-07-15):
ADS1115使用4通道之间轮流采样,4通道采样出来的结果是其中一通道的值,部分时间还会错误采出4.96v(实际没给电压),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不知道是不是ADS1115设置的问题,寻找个解决方法,感谢!

网友A:
通道间互相影响倒真没试过,这个得看你具体的电路才能有结论.实际值为0,采样到4.096V是因为ADS1117支持负电压采样,用0--0x7fff表示正电压用0xffff--0x8000表示负电压,所以当你用UNSIGNED INT去接收,当采样遇到一点干扰,得到一个很小的负电压,就会采到一个大于0x7ffff的数,如果用单电源,不需要采集负电压,那么ADS1117实际上只有15位.遇到实际0,采集得到的是4.096V,只需要接收到转换的数据后,判断一下是否大于0x8000,如果大于,强制为0就行了.

网友B:
ADC采样时,为了防止“弹动”,会用一只电容采样输入的电压。
当你下达起动命令后,电容就与输入分离,这样电容上的电压就不再受输入影响了(弹动),再对电容上的电压进行对分处理。
这个电容在ADC内部。
多路采样时,多路切换开关在电容的前端,当你切换之后,需要保持一段时间,因为电容上的电压是不能跃变的!否则电容上的电压就与上一次的一样!
明白这个道理正确的做法如下:
1、起动本次采样,等待采样结束(这期间去做其它事,不要呆等浪费CPU时间)。
2、采样结束了,立即切换到下个通道(不要急于分析处理数据),这样最节省采样时间。
3、处理分析本次采样到的数据。
4、估计切换有了一段时间了(自己按实际情况评估这段时间的长短),再起动采样测量下个通道的电压,这时电压采样也OK了(采样电容有了足够的充电时间)。
这样你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数据稳定!
不是高手注意不到这个细节,也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C:
你在你的通道切换的config后面,加上7ms的延时,亲测。

网友D(2020-04-24):
引用 网友B:
ADC采样时,为了防止“弹动”,会用一只电容采样输入的电压。
当你下达起动命令后,电容就与输入分离,这 ...

大佬  请问如果我要测量不同量程的电压,为什么我直接重新配置PGA,原来测量的值是对的,现在不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