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我的社团制作一个单片机LED图案,遇到问题

楼主(2019-07-15):
大家好,我想问件事。
我这个暑假想为我的社团制作一个LED图案,暂定使用AT89C52来制作,但是在搭建硬件仿真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C52一共才32个IO口,然而我的有一个字需要60个LED灯,那么应该如何用一个IO口来控制两个LED呢?

本来是试想像8*8点阵一样的接法,但是网上关于点阵的原理图都很模糊,而8*8点阵一共有16个引脚应该怎么接,接什么?
还请各位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用38译码器+595 这个论坛里资料很多,仔细看下应该能解决

网友B:
去看看8*8点阵就明白了,无需加其他芯片,要显示就用点阵取模软件,只要灯接对了,其他就不是个事!

网友C:
同意沙发的建议,不过可以省去“用38译码器”。

网友D:
1.用数据寄存器74hc573,一个io控制,8个io数据。用8个寄存器就可达到16个io口,8×8的数据。 2.用8×8矩阵,每一个led由两个io共同控制,列如第一个led由p1^0和p2^0控制,只有当正极为高电平,负极低电平时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