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只能蓝牙控制电机正转,无法反转

楼主(2019-07-15):
最近在做一个蓝牙遥控小车,有一个轮子接好线后立刻开始转动,然后用手机连接蓝牙后,随便按一个设定的按键那个轮子就停转,之后再用蓝牙遥控就只能正转不能反转了。只有这一个轮子有这情况,其他的都没问题,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驱动用的是l298n,蓝牙模块hc-05,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out1=P1^0;
sbit out2=P1^1;
sbit out3=P1^2;
sbit out4=P1^3;
sbit out5=P1^4;
sbit out6=P1^5;
sbit out7=P1^6;
sbit out8=P1^7;
sbit ea1=P0^0;
sbit ea2=P0^1;
sbit ea3=P0^2;
sbit ea4=P0^3;

void qianjin()
{
out1=1;out2=0; ea1=1;
out3=1;out4=0; ea2=1;
out5=1;out6=0; ea3=1;
out7=1;out8=0; ea4=1;
}
void houtui()
{
out1=0;out2=1; ea1=1;
out3=0;out4=1; ea2=1;
out5=0;out6=1; ea3=1;
out7=0;out8=1; ea4=1;
}
void youzhuan()
{
out1=1;out2=0;ea1=1;
out3=0;out4=1;ea2=1;
out5=1;out6=0;ea3=1;
out7=0;out8=1;ea4=1;
}
void zuozhuan()
{
out1=0;out2=1;ea1=1;
out3=1;out4=0;ea2=1;
out5=0;out6=1;ea3=1;
out7=1;out8=0;ea4=1;
}
void tingzhi()
{
out1=0;out2=0;ea1=0;
out3=0;out4=0;ea2=0;
out5=0;out6=0;ea3=0;
out7=0;out8=0;ea4=0;
}
void zuoyi()
{
out1=1;out2=0;ea1=1;
out3=0;out4=1;ea2=1;
out5=0;out6=1;ea3=1;
out7=1;out8=0;ea4=1;
}
void youyi()
{
out1=0;out2=1;ea1=1;
out3=1;out4=0;ea2=1;
out5=1;out6=0;ea3=1;
out7=0;out8=1;ea4=1;
}

void init()
{
IE=0x90;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4;
TL1=0xf4;
TCON=0x40;
TR1=1;
ES = 1;
EA=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void time() interrupt 4
{

if(RI)
{
RI=0;
switch(SBUF)
{
case 'w':qianjin();break;
case 's':houtui();break;

case 'a':zuozhuan();break;
case 'd':youzhuan();break;

case 'q':zuoyi();break;
case 'e':youyi();break;

case '0':tingzhi();break;

}
}
}

网友A:
排查故障有2种手法,1软件2硬件或反过来查也一样,先把电机换一个试看.

网友B:
怎么想的呢,不用蓝牙,单独运行,能否正反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