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图片的制作方法详解

楼主:
如下为12864图片制作教程

首先 要知道你要想制作的图片 比如

首先 要知道你要想制作的图片 比如

然后随便找一个处理软件 比如PS 可牛 光影 将其分辨率调整为128x64 如下图效果

然后随便找一个处理软件 比如PS 可牛 光影 将其分辨率调整为128x64     如下图效果

安装附件里的 Image2Lcd记得安装后要按文件夹里提示的进行注册

安装附件里的 Image2Lcd记得安装后要按文件夹里提示的进行注册

按照步骤 1 打开图片 将会在2的位置显出出来 3 选择为BMP格式 4选择单色 (因为12864就是单色的) 5 分 ...

按照步骤 1 打开图片  将会在2的位置显出出来 3 选择为BMP格式  4选择单色 (因为12864就是单色的)   5 分 ...

最后点击保存 在桌面

最后点击保存 在桌面

接下来使用附件中的取模软件

接下来使用附件中的取模软件

1 将其最大化 2打开准备好的图片

1 将其最大化  2打开准备好的图片

如图为本实验刚才制备的图片

如图为本实验刚才制备的图片

然后选择设置

然后选择设置

设置方式如上图所强调。(如果不同的12864设置 这里可能会有所不同。)

设置方式如上图所强调。(如果不同的12864设置 这里可能会有所不同。)

设置完以后 选择生成字模,将会产生2的数据 这个数组就是我们所要的数组 将其放入函数即可。

设置完以后 选择生成字模,将会产生2的数据 这个数组就是我们所要的数组  将其放入函数即可。

网友A(2019-07-16):
Image2LCD和取模软件链接请百度即可

网友B:
解释的不错,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C:
呵呵,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D(2019-11-09):
这么复杂啊!

网友E(2020-01-17):
可以,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F:
清晰,明了。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G:
软件在哪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