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汇编语言电子时钟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2019-07-16):
说明书
使用说明:
一、首先开机显示“00-00-00”为“时-分-秒”时间显示。
二、按“调整”键进入调整界面“1-000000”为“代号-时分秒”。“S”,“M”,“H”为时、分、秒的调整,调整结束后按“确认”键进入下一个的调整“2-000000”为定时开机时间的调整,调整方法同上,依次调整“3-定时关机时间”、“4-闹铃时间”、“5-定时时间”、“6-年月日”。
三、调整结束后显示正常时间,按键“定时”进入定时界面,根据调整的时间开始定时,同时看“正反”计时键按下为倒计时,不按为正计时。到时间响铃,按键“返回”回到主界面。
四、正常显示时间的时候按键“正反”计时键切换到年月日的显示。按住“返回”键3秒可以软关机,开机亦如此。

         S_SET BIT  P1.0
     M_SET BIT  P1.1
     H_SET BIT  P1.2
         R_SET BIT  P1.3
     Y_SET BIT  P1.4
     N_SET BIT  P1.5
         D_SET BIT  P1.6
     S EQU  30H
     M EQU  31H
     H EQU  32H
         R EQU  33H
     Y EQU  34H
     N EQU  35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NT_T0
         ORG 0100H
MAIN:MOV  DPTR,#TAB
     MOV  H,#0
     MOV  M,#0
     MOV  S,#0
         MOV  R,#1
     MOV  Y,#1
     MOV  N,#0
     MOV  R0,#0
     MOV  TMOD,#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A1:  ACALL DISPLAY
     JNB  S_SET,S1
     JNB  M_SET,S2
     JNB  H_SET,S3
         JNB  D_SET,A2
     LJMP A1
S1:  ACALL DEL
     JB  S_SET,A1
     INC  S
     MOV  A,S
     CJNE A,#60,J0
     MOV  S,#0
     LJMP J0
S2:  ACALL DEL
     JB  M_SET,A1
K1:  INC  M
     MOV  A,M
     CJNE A,#60,J1
     MOV  M,#0
     LJMP J1
S3:  ACALL DEL
     JB  H_SET,A1
K2:  INC  H
     MOV  A,H
     CJNE A,#24,J2
     MOV  H,#0
     LJMP J2
J0:  JB  S_SET,A1
     ACALL DISPLAY
     SJMP J0
J1:  JB  M_SET,A1
     ACALL DISPLAY
     SJMP J1
J2:  JB  H_SET,A1
     ACALL DISPLAY
     SJMP J2
A2:  ACALL NYR
     JNB  R_SET,S4
     JNB  Y_SET,S5
     JNB  N_SET,S6
         JB D_SET,A1
     LJMP A2
S4:  ACALL DEL
     JB  R_SET,A2
         MOV  A,Y
     CJNE A,#2,J304
     INC  R
     MOV  A,R
     CJNE A,#29,J3
     MOV  R,#1
     LJMP J3
S5:  ACALL DEL
     JB  Y_SET,A2
K3:  INC  Y
     MOV  A,Y
     CJNE A,#12,J4
     MOV  Y,#1
     LJMP J4
S6:  ACALL DEL
     JB  N_SET,A2
K4:  INC  N
     MOV  A,N
     CJNE A,#60,J5
     MOV  N,#0
     LJMP J5
J3:  JB  R_SET,A2
     ACALL NYR
     SJMP J3
J4:  JB  Y_SET,A2
     ACALL NYR
     SJMP J4
J5:  JB  N_SET,A2
     ACALL NYR
     SJMP J5
J304: MOV  A,Y
     CJNE A,#4,J306
         INC  R
     MOV  A,R
     CJNE A,#31,J3
     MOV  R,#1
     LJMP J3
J306: MOV  A,Y
     CJNE A,#6,J309
         INC  R
     MOV  A,R
     CJNE A,#31,J3
     MOV  R,#1
     LJMP J3
J309: MOV  A,Y
     CJNE A,#9,J3011
         INC  R
     MOV  A,R
     CJNE A,#31,J3
     MOV  R,#1
     LJMP J3
J3011: MOV  A,Y
     CJNE A,#11,J31
         INC  R
     MOV  A,R
     CJNE A,#31,J3
     MOV  R,#1
     LJMP J3
J31: INC  R
     MOV  A,R
     CJNE A,#32,J3
     MOV  R,#1
     LJMP J3
INT_T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INC  R0
        MOV  A,R0
        CJNE A,#20,RETUNE
        INC  S
        MOV  R0,#0
        MOV  A,S
        CJNE A,#60,RETUNE
        INC  M
        MOV  S,#0
        MOV  A,M
        CJNE A,#60,RETUNE
        INC  H
        MOV  M,#0
        MOV  A,H
        CJNE A,#24,RETUNE
        INC  R
                MOV  H,#0
        MOV  M,#0
        MOV  S,#0
                MOV  A,Y
        CJNE A,#2,T304
        MOV  A,R
        CJNE A,#29,RETUNE
        INC  Y
        MOV  R,#1
        MOV  A,Y
        CJNE A,#12,RETUNE
        INC  N
        MOV  Y,#0
        MOV  A,N
        CJNE A,#60,RETUNE
        MOV  R,#1
        MOV  Y,#1
        MOV  N,#0
        MOV  R0,#0
RETUNE: RETI
T304:        MOV  A,Y
        CJNE A,#4,T306
                MOV  A,R
        CJNE A,#31,RETUNE1
        INC  Y
        MOV  R,#1
                LJMP DN
T306:        MOV  A,Y
        CJNE A,#6,T309
                MOV  A,R
        CJNE A,#31,RETUNE1
        INC  Y
        MOV  R,#1
                LJMP DN
T309:        MOV  A,Y
        CJNE A,#9,T3011
                MOV  A,R
        CJNE A,#31,RETUNE1
        INC  Y
        MOV  R,#1
                LJMP DN
T3011:        MOV  A,Y
        CJNE A,#11,T31
                MOV  A,R
        CJNE A,#31,RETUNE1
        INC  Y
        MOV  R,#1
                LJMP DN
T31:        MOV  A,R
        CJNE A,#32,RETUNE1
        INC  Y
        MOV  R,#1
                LJMP DN
DN:     MOV  A,Y
        CJNE A,#12,RETUNE1
        INC  N
        MOV  Y,#0
        MOV  A,N
        CJNE A,#60,RETUNE1
        MOV  R,#0
        MOV  Y,#0
        MOV  N,#0
        MOV  R0,#0
RETUNE1: RETI
DISPLAY:MOV  A,S
        MOV  B,#10
        DIV  AB
        SETB  P2.6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CLR P2.6
        MOV  A,B
        SETB  P2.7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CLR P2.7
        SETB  P2.5
        MOV  P0,#0BFH
        ACALL DEL
        CLR P2.5
        MOV  A,M
        MOV  B,#10
        DIV  AB
        SETB  P2.3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CLR P2.3
        MOV  A,B
        SETB  P2.4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CLR P2.4
        SETB  P2.2
        MOV  P0,#0BFH
        ACALL DEL
        CLR P2.2
        MOV  A,H
        MOV  B,#10
        DIV  AB
        SETB  P2.0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CLR P2.0
        MOV  A,B
        SETB  P2.1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CLR  P2.1
        RET
NYR:    MOV  A,R
        MOV  B,#10
        DIV  AB
        SETB  P2.6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CLR P2.6
        MOV  A,B
        SETB  P2.7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CLR P2.7
        SETB  P2.5
        MOV  P0,#0BFH
        ACALL DEL
        CLR P2.5
        MOV  A,Y
        MOV  B,#10
        DIV  AB
        SETB  P2.3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CLR P2.3
        MOV  A,B
        SETB  P2.4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CLR P2.4
        SETB  P2.2
        MOV  P0,#0BFH
        ACALL DEL
        CLR P2.2
        MOV  A,N
        MOV  B,#10
        DIV  AB
        SETB  P2.0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CLR P2.0
        MOV  A,B
        SETB  P2.1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CLR  P2.1
        RET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DEL:  MOV  R6,#10
LOOP1:MOV  R7,#100
LOOP2:DJNZ R7,LOOP2
      DJNZ R6,LOOP1
      RET
      END

网友A(2019-12-12):
为啥显示有错误呢

网友B(2020-07-02):
大佬?那个Proteus 51汇编做的数字钟,,有没有注释呀,,我理不太清楚思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