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下载出错,但用J-LINK就可以

楼主:
用stm32F407VET6 不能烧录程序
用Keil 出现以下情况,这时候是能够显示出,已连接到设备的,但是下载就是不行

然后按各位说的,按住复位键,再点击下载,还是一样不行
修改Options for target ->Debug 里面的Nornal 改为With pre-reset ,还是不行,而且,改完了倒不能显示连接到设备了

然后,我就改用ISP下载,偶尔一两次成功,但大多数是失败的

一直出现以上错误;
然后读取以下芯片信息和清除Flash都没问题

但是但是!!!用J-LINK下载是可以的,速度还贼快,完全没问题的,以上要烧录的程序本身也没问题,就是一个最最简单的跑马灯程序,

用J-LINK下载后,还是会出现错误,不能在keil和isp下载

请各位大佬指点请教了,弄了一两天了,就是查不出哪里出了问题,之前是因为下载了PWM和带中断的程序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A(2019-07-16):
你用flymcu下程序勾选编程到FLASH写选项字节,导致芯片被锁了。网上有教程解锁

网友B:
你开始编程后面有个选项编程后执行没有勾,最后一个不用勾。

网友C:
去升级一下ST LINK V2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