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ov7725颜色识别源程序

楼主(2019-07-16):
如题 stm32颜色识别 默认识别颜色为蓝色 可修改 而二值化需要自行添加(比较简单)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ov7725.h"
#include "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EasyTracer.h"

extern uint8_t Ov7725_vsync;
RESULT Resu;
TARGET_CONDI Condition={50,80,20,250,20,250,20,10,100,100};  //蓝色

int main(void)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Ov7725_GPIO_Config();             //ov7725 gpio 初始化
        while(Ov7725_Init() != SUCCESS);  //ov7725 寄存器配置初始化
        VSYNC_Init();                            //ov7725 场信号线初始化
        Ov7725_vsync = 0;

        while(1)
        {
                if( Ov7725_vsync == 2 )
                {
            Ov7725_vsync = 0;
                        if(Trace(&Condition,&Resu))
                                {
                                        LCD_Clear(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w,1,0xf800);
                                        LCD_Clear(Resu.x-Resu.w/2,Resu.y-Resu.h/2,1,Resu.h,0xf800);
                                        LCD_Clear(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w,1,0xf800);
                                        LCD_Clear(Resu.x+Resu.w/2,Resu.y-Resu.h/2,1,Resu.h,0xf800);
                    LCD_Clear(Resu.x-2,Resu.y-2,4,4,0xf800);
                                }
    }
        }
}

管理提醒:此附件有多人回帖说不能用,大家不要下载

网友A:
二值化怎么添加呢

网友B(2019-12-15):
引用 网友A:
二值化怎么添加呢

你知道二值化怎么添加了吗

网友C(2020-03-19):
你知道二值化怎么添加了吗

网友D:
二值化就是找个阈值,颜色大于的时候取FFFF小于取00000

网友E(2020-04-29):
不能用,不要下,真地坑!!!!

网友F(2021-07-31):
好的,谢谢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