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2.5检测Proteus仿真程序 粉尘传感器

楼主(2019-07-16):
附件有程序,AD电路,仿真,以及详细的操作手册和文档,
方便快速开发利用。

元件清单
1、9*15万用板
2、stc89c51单片机
3、40脚IC座
4、ADC0832
5、8脚IC座
6、1602液晶
7、(粉尘传感器、150欧姆电阻、220uf电容)
8、470uf电解电容
9、16p母座
10、16p排针
11、103排阻
12、30pf电容*2
13、10uf电容
14、12m晶振
15、10k电阻*2
16、1k电阻
17、2.2k电阻*3
18、220电阻
19、9012三极管
20、5mmLED(红绿黄)
21、5V有源蜂鸣器
22、按键*3
23、自锁开关
24、DC座

25、焊锡若干
26、导线若干
27、usb电源线

sbit CS   = P1^3;
sbit Clk = P1^0;
sbit DATI = P1^1;
sbit DATO = P1^1;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dat = 0x00;      //AD值
unsigned char CH;       //通道变量
unsigned char data dis[] = {0x00, 0x00,0x00,0x00};       //显示数值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test,adval;
        adval = 0x00;
        test = 0x00;
        Clk = 0;       //初始化
        DATI = 1;
        _nop_();
        CS = 0;
        _nop_();
        Clk = 1;
        _nop_();

        if ( CH == 0x00 )      //通道选择
        {
                Clk = 0;
                DATI = 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else
        {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Clk = 0;
        DATI = 1;
        for( i = 0;i < 8;i++ )      //读取前8位的值
        {
                        _nop_();
                        adval <<= 1;
                        Clk = 1;
                        _nop_();
                        Clk = 0;
                        if (DATO)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
        for (i = 0; i < 8; i++)      //读取后8位的值
        {
                test >>= 1;
                if (DATO)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
        if (adval == test)      //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如果不相同舍去。若一直出现显示为零,请将该行去掉
        dat = test;
        nop_();
        CS = 1;        //释放ADC0832
        DATO = 1;
        Clk = 1;
        return dat;
}

网友A(2020-05-07):
proteus中找不到粉尘传感器怎么办

网友B(2021-05-18):
楼主,这个文件是Keil的还是proteus的啊???我怎么用proteus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