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使用SPI读取EEPROM源程序

楼主(2019-07-16):
SPI读取EEPROM用的比较少,这个程序可以借鉴一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25LC51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PB5-mosi;PB3-clk;PA15-cs;PB4-miso;//

void LC51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PB3默认JTAG,需要先禁用再作为普通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DBGMCU->CR  &= ~((uint32_t)1<<5);
        AFIO->MAPR = (AFIO->MAPR & ~((uint32_t)0x7 << 24)) | (2 << 24);     /*  PA15 PB3 PB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PB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PA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初始化芯片
void init(void)                          // void main(void)第一个void表示函数没有返回值,第二个表示不带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参数
{
        cs = 1;
//        miso = 0;
        mosi = 1;
        clk = 1;
}
void delay(u8 t)        //延时
{
        u8 i,j;
        for(i = t;i > 0;i --)
                for(j =0 ;j < 10;j ++)
                {;;}
}
//write commend enable or disable signal
void spi_wren(u8 wren_com)               //write enable wren_com=0x06  设置写使能0000 0110
{
        u8 i;
        u8 dig;
        cs=0;
        delay_us(10);

        for(i=0;i<8;i++)
        {
                clk=0;
                delay_us(10);
                dig=wren_com>>7;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wren_com=wren_com<<1;
                clk=1;
    delay_us(10);
        }

   delay_us(10);
   //mosi = 0;                                //mosi=0,scl=0,when 8 bit data move over
         clk = 1;
         cs = 1;
         delay_us(10);

}

void spi_wrdi(u8 wrdi_com)       //write disable wr_com=0x04   设置写不使能0000 0100
{
        u8 i;
        u8 dig;
        cs=0;
        delay_us(10);

        for(i=0;i<8;i++)
        {
                clk=0;
                delay_us(10);
                dig=wrdi_com>>7;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wrdi_com=wrdi_com<<1;
                clk=1;
    delay_us(10);
                }
   delay_us(10);
   //mosi = 0;                                //mosi=0,scl=0,when 8 bit data move over
         clk = 1;
         cs = 1;
         delay_us(10);
        }

        //byte write           0000 0010
void spi_byte_write(u8 wr_byte_com,u16 wr_addr,u8 wr_dat)         //write 1 btye data
{
  u8 i,dig;
        u16 j;
        cs=0;
        //delay_us(10);

        for(i=0;i<8;i++)
        {
                clk=0;
                //delay_us(10);
                dig=wr_byte_com>>7;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wr_byte_com=wr_byte_com<<1;
                clk=1;
    delay_us(1);
                }
   delay_us(1);
         clk = 1;

        for(j=0;j<16;j++)
        {
                clk=0;
                //delay_us(10);
                dig=wr_addr>>15;                 // output instruction code "0x02"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wr_addr=wr_addr<<1;
                clk=1;
    delay_us(1);
                }
   delay_us(1);
         clk = 1;

        for(i=0;i<8;i++)
        {
                clk=0;
                //delay_us(10);
                dig=wr_dat>>7;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wr_dat=wr_dat<<1;
                clk=1;
    delay_us(1);
                }

         delay_us(1);
  // mosi = 0;
         clk = 1;
         cs = 1;
//         check_wip();                                                    //要有检测写入是否结束函数

}

/*
function name:spi_page write
//write 8 btye data

*/
void spi_page_write(u8 wr_page_com,u16 wr_addr,u8 len,u8 *pwr_dat)
{
  u8 i,dig,n;
        u16 j;
        cs=0;
        //delay_us(10);
        for(i=0;i<8;i++)
        {
                clk=0;
//delay_us(10);
                dig=wr_page_com&0x80;
                if(dig)
                  {mosi=1;}
    else
                        {mosi=0;}
                wr_page_com=wr_page_com<<1;
                clk=1;
    delay_us(1);
                }
   delay_us(1);
         clk = 1;

        for(j=0;j<16;j++)
        {
                clk=0;
        //        delay_us(10);
                dig=wr_addr>>15;                 // output instruction code "0x02"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wr_addr=wr_addr<<1;
                clk=1;
    delay_us(1);
                }
   delay_us(1);
         clk = 1;

        for(n=0;n<len;n++)
        {
                for(i=0;i<8;i++)
        {
                clk=0;
        //        delay_us(10);
                dig= pwr_dat[n]&0x80;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pwr_dat[n]=pwr_dat[n]<<1;
                clk=1;
    delay_us(1);
        }
        delay_us(1);
        clk=1;

        }

         delay_us(1);
   //mosi = 0;
         clk = 1;
         cs = 1;

         check_wip();                                                   //要有检测写入是否结束函数

}

//read a byte data                          0000 0011
u8 spi_byte_read(u8 read_com,u16 read_addr)
{
  u8 read_dat,i,dig;
        u16 j;
        cs=0;
        //delay_us(10);
        for(i=0;i<8;i++)
        {
                clk=0;
                //delay_us(10);
                dig=read_com>>7;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read_com=read_com<<1;
                clk=1;
    delay_us(1);
                }

                delay_us(1);
          clk = 1;

        for(j=0;j<16;j++)
        {
                clk=0;
                //delay_us(10);
                dig=read_addr>>15;                 // output instruction code "0x02"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read_addr=read_addr<<1;
                clk=1;
    delay_us(1);
                }
   delay_us(1);
         clk = 1;

        for(i=0;i<8;i++)
  {
                clk=1;
    //delay_us(10);
                read_dat = read_dat << 1;
    clk=0;
                //delay_us(10);
    //moso2=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15);   //读取输出口电平高低
                read_dat|=moso;
    delay_us(1);
        }

           delay_us(1);
          clk = 1;
          cs = 1;

                return read_dat;

}

// page read
u8* spi_page_read(u8 read_com,u8 len,u16 wr_addr)
{

        u8 rd_page_dat,i,dig,n,read_dat[128]={0},*read_out;
        u16 j;
//        miso=0;
        cs=0;
//        delay_us(10);
        for(i=0;i<8;i++)
        {
                clk=0;
        //        delay_us(10);
                dig=read_com>>7;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read_com=read_com<<1;
                clk=1;
    delay_us(1);
                }
    clk = 1;
                delay_us(1);
          //mosi=0;

        for(j=0;j<16;j++)
        {
                clk=0;
        //        delay_us(10);
                dig=wr_addr>>15;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wr_addr=wr_addr<<1;
                clk=1;
    delay_us(1);
                }
   //mosi=0;
         clk = 1;
         delay_us(1);

    for(n = 0;n < len;n ++)
        {
                rd_page_dat = read_dat[n];
                for(i=0;i<8;i++)
  {
                clk=1;
    delay_us(1);
                rd_page_dat = rd_page_dat<< 1;
    clk=0;
                //delay_us(10);
    //moso2=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15);//读取输出口电平高低
                rd_page_dat|=moso;
    delay_us(1);
        }
   read_dat[n]=rd_page_dat;
     }

          clk = 1;
          cs = 1;
                delay_us(1);
        read_out=read_dat;
        return read_out;

}

//write status 写入状态                 设置status register状态寄存器写入0000 0001以及要写入的数据wrsr-dat
void spi_wrsr(u8 wrsr_com,u8 wrsr_dat)
{
  u8 i;
        u8 dig;
        cs=0;
        delay_us(10);
        for(i=0;i<8;i++)
        {
                clk=0;
                delay_us(10);
                dig=wrsr_com>>7;     //write status instruction is 0x01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wrsr_com=wrsr_com<<1;
                clk=1;
    delay_us(10);
                }

        clk = 1;
        delay_us(10);
        for(i=0;i<8;i++)
        {
                clk=0;
                delay_us(10);
                dig=wrsr_dat>>7;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wrsr_dat=wrsr_dat<<1;
                clk=1;
    delay_us(10);
                }

   //mosi = 0;
         clk = 1;
         cs = 1;
         delay_us(10);
        }

        //read status                 0000 0101
u8 spi_rdsr(u8 wdsr_com)
{
        u8 dig;
        u8 read_status,i;

  cs=0;
        delay_us(10);
        for(i=0;i<8;i++)
        {
                clk=0;
                delay_us(10);
                dig=wdsr_com>>7;               // first write instruction to mosi  0x05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wdsr_com=wdsr_com<<1;
                clk=1;
    delay_us(10);
                }
    clk = 1;
          delay_us(10);

  for(i=0;i<8;i++)
  {
                clk=1;
    delay_us(10);
                read_status = read_status << 1;
    clk=0;
                delay_us(10);
    //moso2=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15);   //读取输出口电平高低
                read_status|=moso;
    delay_us(10);
        }

          clk = 1;
          cs = 1;
          delay_us(10);
                return read_status;
}

// check status register wip bit
void check_wip(void)
{
        u8 temp,wip;
        do{
        temp=spi_rdsr(0x05);
        wip = temp <<7;
        }while(wip);
}

// page erase        only used to 512K EEPROM spi                PE擦除,0100 0010,以及地址
void spi_page_erase(u8 page_erase_com,u16 wr_addr)
{
  u8 i,dig;
        u16 j;
        cs=0;

        for(i=0;i<8;i++)
        {
                clk=0;
                dig=page_erase_com&0x80;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page_erase_com=page_erase_com<<1;
                clk=1;
    delay_us(1);
                }
   delay_us(1);
         clk = 0;

                for(j=0;j<16;j++)
        {
                clk=0;
                dig=wr_addr&0x8000;             //write address high 16 bit          0x0000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wr_addr=wr_addr<<1;
                clk=1;
    delay_us(1);
                }
   delay_us(1);
   mosi = 0;
         clk = 0;
         cs = 1;
         check_wip();                                                    //要有检测写入是否结束函数

}

//sector erase 扇区擦除                                       SE擦除1101 1000,以及地址
void spi_sector_erase(u8 sector_erase_com,u16 wr_addr)
{
  u8 i,dig;
        u16 j;
        cs=0;

        for(i=0;i<8;i++)
        {
                clk=0;
                dig=sector_erase_com&0x80;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sector_erase_com=sector_erase_com<<1;
                clk=1;
    delay_us(1);
                }
   delay_us(1);
         clk = 0;

                for(j=0;j<16;j++)
        {
                clk=0;
                dig=wr_addr&0x8000;
                if(dig)
                  { mosi=1;}
      else
                        {mosi=0;}
                wr_addr=wr_addr<<1;
                clk=1;
    delay_us(1);
                }
   delay_us(1);
   mosi = 0;
         clk = 0;
         cs = 1;
         check_wip();                                                    //要有检测写入是否结束函数

}

//chip erase 芯片擦除                          CE擦除1100 0111
void spi_chip_erase(u8 chip_com)
{
        u8 i;
        u8 dig;
        cs=0;

        for(i=0;i<8;i++)
        {
                clk=0;
                dig=chip_com&0x80;
                if(dig)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25LC512.h"
//#include "spi.h"

int main(void)
{
  u8        pw_dat[8]={0xFF,0x00,0x01,0x09,0x10,0x01,0x00,0xDD},*pwr_dat1,*pwr_dat2;
        u8 i=0;
        u8 rxbuf[8]={0};
        u8 rxbuf1[4]={0};
        u8 rxbuf2[4]={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        RS485_Init(9600);                //初始化RS485串口2
        LC512_Init();
        init();
        //spi_wrsr(0x01,0x03);

        printf("Data to Send:\r\n");
        for(i=0;i<8;i++)
        {
                printf("%x\t", pw_dat[i]);
        }
        printf("\r\n");

        spi_wren(0x06);                     //write enable   0x06
        spi_page_write(write,0x0001,8,pw_dat);
        //  spi_wrsr(0x01,0x01);        //write status register 0x01  no write protect         0x00
//        spi_byte_write(write,0x0010,0x10);     //write address1 0x00 address 0x00 and data  0x55
//        spi_byte_write(write,0x0009,0x55);
//        delay_ms(1000);
//        spi_wren(0x06);
//        spi_byte_write(write,0x000a,0x0a);
//        delay_ms(1000);
//        spi_wren(0x06);
//        spi_byte_write(write,0x000b,0x0b);
//        spi_wren(0x06);
//        delay_ms(1000);

//        *rs485buf=*pw_dat;
//        spi_wrdi(wrdi);                     // write disable  0x04
//        spi_page_read(0x01,0x01);
//        P1 = spi_byte_read(read,0x0009);

//        spi_page_erase(pe,0x0001);
//        spi_sector_erase(se,addr);
//        spi_chip_erase(ce);
//        spi_deep_power_down_mode(dpd);
    pwr_dat1=spi_page_read(read,4,0x0001);
                for(i=0;i<4;i++)
                {
                        rxbuf1[i]=*(pwr_dat1+i);
                        rxbuf[i]=rxbuf1[i];
                }

                pwr_dat2=spi_page_read(read,4,0x0005);
                for(i=0;i<4;i++)
                {
                        rxbuf2[i]=*(pwr_dat2+i);
                        rxbuf[i+4]=rxbuf2[i];
                }

                printf("Read Data:\r\n");
                for(i=0;i<8;i++)
                {
                        printf("%x\t",rxbuf[i]);
                }
                printf("\r\n");
//                                rs485buf[0]=spi_byte_read(read,0x0020);
//                    rs485buf[0]=spi_byte_read(read,0x0001);
//                    rs485buf[1]=spi_byte_read(read,0x0002);
//                                 rs485buf[2]=spi_byte_read(read,0x0003);
                delay_ms(1000);
        }

楼主:
擦除可能有点问题,直接写就完事了

网友A(2019-12-24):
下载下来才发现竟然是模拟SPI

网友B(2020-04-13):
楼主最好再来个硬件SPI

网友C(2020-05-18):
刚好用到,Thanks♪(・ω・)ノ

网友D:
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