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士sr5006功放运行一两年开始红灯快闪自动断电保护?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9-07-16):
马兰士sr5006,购买后一两年开始红灯快闪自动断电保护。有时候没有原因的快闪保护,大部分情况下为放电影时遇到大场面爆炸声的时候就会断电,声音调小这种情况就好好一些。接的是惠威100w4欧的5.1家庭影院。曾经拿到东莞特约维修店,查不出原因。
请高手指条明路,看场电影往往要断电保护四五次。

网友A:
还是和元件有关了,有可能是阻容等、也有可能是ic。这得现场检测了

网友B:
主要是楼主用的扬声器与功放不匹配,标配的推 6Ω,8Ω 还行,推 4Ω 大音量就过载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楼主用的扬声器与功放不匹配,标配的推 6Ω,8Ω 还行,推 4Ω 大音量就过载保护了

怎么办呢?

网友B:
办法是换标配阻抗的音箱或把音量调到不至于过保就好

网友C:
可能要修改电原有电路才能改变这种现象

楼主(2019-08-26):
引用 网友B:
办法是换标配阻抗的音箱或把音量调到不至于过保就好

把音响线断开,只剩下功放,也一样会快闪。带音箱往往是开机都开不了,热机几分钟后又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