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和定时器0冲突了怎么办?

楼主(2019-07-1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up = P1^0;
sbit down = P1^1;
sbit thousand = P2^0;    //数码管com与显示数组
sbit hundred = P2^1;
sbit tan = P2^2;
sbit one = P2^3;

u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frequency;    //电机上下的次数,上升算一次,下降算一次
uint num = 0;    //定时器计数

void putin(uchar c)    ;     //串口输出
void ddelay(uint z);     //设置一秒
void show(uint z);         //数码管显示数字

void main()
{
    uint q = 0;
    frequency = 0;
    up = 0;
    down = 1;

    TMOD = 0x21;    //定时器1方式2  定时器0方式1
    TH0  = (65536-45872)/256; //装初值11.0592M晶振定时50ms数为45872
    TL0  = (65536-45872)%256;
    TH1  = 0xf4;    //装载初值
    TL1  = 0xf4;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
    PCON = 0x00;    //不倍增

    EA     = 1;        //打开全局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打开定时器0,开始计时
    TR1  = 1;        //打开定时器1,用于串口通信

    while(1)
    {
        if(num == 20) //如果到了20次,说明1秒时间
        {
            q++;
            num=0;

            if(q == 3) //每3秒串口发送数据
            {
                up = ~up;        //指示灯
                down = ~down;
                frequency++;
                q = 0;            //重置时间
                putin(0xff);
            }
        }
        putin(0xfe);
        show(frequency);
    }
}

void ddelay(uint z)  //设置一秒
{

    unsigned char h, i, j, k, l;

    for (l = z; l > 0; l--)
    for (h = 5; h > 0; h--)
    for (i = 4; i > 0; i--)
    for (j = 116; j > 0; j--)
    for (k = 214; k > 0; k--);
}

void putin(uchar c)        //串口输出
{
     SBUF = c;
    while(TI == 0);
    TI = 0;
}

void show(uint z) //数码管显示数字
{
    uchar i,j,k,l;
    i = z/1000;
    j = (z%1000)/100;
    k = (z%100)/10;
    l = z%10;

    P0 = 0xff;
    P0 = table[i];
    thousand = 0;
    thousand = 1;

    P0 = 0xff;
    P0 = table[j];
    hundred  = 0;
    hundred  = 1;

    P0 = 0xff;
    P0 = table[k];
    tan = 0;
    tan = 1;

    P0 = 0xff;
    P0 = table[l];
    one = 0;
    one = 1;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6-45872)/256; //重新装载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
}

网友A:
T0中断优串口中断,串口中断时间间隔是一个字节的串转并时间,相对来说是较长的。只有T0的中断服务程序运行时间,小于串口的“一个字节的串转并时间”,串口是不会丢数据的。
解决的方案是:
两种中断的服务程序尽可能用时少。

网友B:
串口别用循环等待,也用中断方式。如果一个字节还没发送或接收完,这时产生了定时器中断,有可能会影响到串口发送和接收。需要根据需要设置中断优先权。

11.0592的晶振的初装值不对啊应该是65536-46080    就是(11.0592/12)*50000=46080

网友C:
可以在进入串口的子程里面把总中断给关了,快出去了再开,被定时器打断会出好多乱码

网友A:
地板的方式是错误的,沙发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