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DOWS中自带的科学计算器输入十进制问题

楼主(2019-07-16):
我用WINDOWS中自带的科学计算器输入十进制的:424转换成16进制为:0x01A8,但输入十进制的:-424转换成16进制为:0xFE58,不知道这个0xFE58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请大家帮忙解惑一下喔,谢谢!

楼主:
找到答案了(不知道对不对喔,如有不对请各位指正):
一、10进制负数转换成16进制:
      先将10进制:424转换成16进制=0x01A8,再将0x01A8按位取反=0xFE57,再将取反后的值+1=0xFE58即可;
二、16进制负数转换成10进制:
      先将16进制:0xFE58 - 1 = 0xFE57,再将0xFE57按位取反=0x01A8,再将0x01A8转换成10进制即可前面自行加一负号即可;

网友A:
你用“0x01A8” + “0xFE58” 就知道了:补码运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答案了(不知道对不对喔,如有不对请各位指正):
一、10进制负数转换成16进制:
      先将10进制: ...

是的,注意负数要求补码,即取反+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