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通道AD采集源程序(8路) STC15w系列

楼主(2019-07-16):
12864为串行接法。AD0~AD4接的5V电源。
AD5~AD7接的GND。

STC15W408AS 自带8路10位AD
程序只使用了高八位。量程为255.
程序里面含10位AD采集。1024。
代码已注释。
新手上路。有错误还请斧正。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1,b1; //接收高八位,低八位
uint ad1;    //用于接收10位AD数据

#define  ADC_POWER 0X80; // 上电状态
#define  ADC_FLAG  0x10; // FLAG=1,结束转换。ADC_FLAG:A/D转换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 START=1,开始转换。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90个时钟
/*12864显示*/
unsigned char tab[]= {"AD1:    AD2:    "};
unsigned char tab1[]={"AD3:    AD4:    "};
unsigned char tab2[]={"AD5:    AD6:    "};
unsigned char tab3[]={"AD7:    AD8:    "};
uchar num[]={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9
sbit rw=P2^6;                //12864 input
sbit e=P2^7;                 //12864 clock
uint ADC_data;               //高八位数据
void chushihua();            //12864初始化
void zhiling(unsigned char zhiling);
void shuru(unsigned char n);
void shuju(unsigned char shuju);
void guding();
void ADC_init();
uchar ADC_P(unsigned char ch);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while(x--);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1;
        chushihua();//12864初始化程序
        ADC_init(); //ADC初始化程序

        while(1)
        {

                ADC_data=ADC_P(0);//ad通道1
          delay(5);
                tab[4]=num[ADC_data/1000];
                delay(5);
                tab[5]=num[ADC_data%1000/100];
                delay(5);
                tab[6]=num[ADC_data%100/10];
                delay(5);
                tab[7]=num[ADC_data%10];

                ADC_data=ADC_P(1);//ad通道2
          delay(5);
                tab[12]=num[ADC_data/1000];
                delay(5);
                tab[13]=num[ADC_data%1000/100];
                delay(5);
                tab[14]=num[ADC_data%100/10];
                delay(5);
                tab[15]=num[ADC_data%10];

                ADC_data=ADC_P(2);//ad通道3
          delay(5);
                tab1[4]=num[ADC_data/1000];
                delay(5);
                tab1[5]=num[ADC_data%1000/100];
                delay(5);
                tab1[6]=num[ADC_data%100/10];
                delay(5);
                tab1[7]=num[ADC_data%10];

                ADC_data=ADC_P(3);//ad通道4
          delay(5);
                tab1[12]=num[ADC_data/1000];
                delay(5);
                tab1[13]=num[ADC_data%1000/100];
                delay(5);
                tab1[14]=num[ADC_data%100/10];
                delay(5);
                tab1[15]=num[ADC_data%10];

                ADC_data=ADC_P(4);//ad通道5
          delay(5);
                tab2[4]=num[ADC_data/1000];
                delay(5);
                tab2[5]=num[ADC_data%1000/100];
                delay(5);
                tab2[6]=num[ADC_data%100/10];
                delay(5);
                tab2[7]=num[ADC_data%10];

                ADC_data=ADC_P(5);//ad通道6
          delay(5);
                tab2[12]=num[ADC_data/1000];
                delay(5);
                tab2[13]=num[ADC_data%1000/100];
                delay(5);
                tab2[14]=num[ADC_data%100/10];
                delay(5);
                tab2[15]=num[ADC_data%10];

                ADC_data=ADC_P(6);//ad通道7
          delay(5);
                tab3[4]=num[ADC_data%1000/100];
                delay(5);
                tab3[5]=num[ADC_data%1000/100];
                delay(5);
                tab3[6]=num[ADC_data%100/10];
                delay(5);
                tab3[7]=num[ADC_data%10];

                ADC_data=ADC_P(7);//ad通道8
          delay(5);
                tab3[12]=num[ADC_data/1000];
                delay(5);
                tab3[13]=num[ADC_data%1000/100];
                delay(5);
                tab3[14]=num[ADC_data%100/10];
                delay(5);
                tab3[15]=num[ADC_data%10];
                guding();
        }
}
/****************
*以下关于ADC
*****************/
void ADC_init() //adc初始化
{
        P1ASF=0XFF;     //设置P1为ADC采集
        ADC_RES=0;                        //清除高八位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0XE0; //ADC上电  A/D转换周期90个时钟周期
        delay(5);
}

uchar ADC_P(unsigned char ch) //ADC处理函数
{
        ADC_CONTR&=~ADC_FLAG;  //关闭标志位
        ADC_CONTR=0X80|0X00|0X08|ch;
        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ADC_CONTR&0x10));//等待ADC转换完成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8位AD

/*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中断标志
          delay(30);
    ADC_CONTR=0x80|0x00|0x08|0x00;
          a1=ADC_RES;  //高8位
          b1=ADC_RESL; //低8位
          delay(60);
//        ADC_data=(a1<<2)|(b1>>6); //10AD  */
}
/*************************
*
*
*以下12864相关子函数
*
*************************/
void shuru(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a;
        for(a=0;a<8;a++)
        {
                e=0;
                if((n<<a)&(0x80)) //串行输入
                {
                        rw=1;
                }
                else
                {
                        rw=0;
                }
                e=1;        //移位时钟
                e=0;
        }
}
void zhiling(unsigned char zhiling)         //写指令
{
        shuru(0xf8);
        shuru(zhiling&(0xf0));
        shuru((zhiling<<4)&(0xf0));
        delay(2);
}
void shuju(unsigned char shuju)                  //写数据
{
        shuru(0xfa);
        shuru(shuju&(0xf0));
        shuru((shuju<<4)&(0xf0));
        delay(2);
}
void chushihua()
{
        zhiling(0x30);
        delay(1);
        zhiling(0x0c);        //打开显示,无光标,光标不反光
        zhiling(0x01);        //清屏
        delay(1);
}
void guding()
{
        unsigned char i;
        zhiling(0x80);
        for(i=0;i<16;i++)
        {
                shuju(tab[i]);
                delay(3);
        }
        zhiling(0x90);
        for(i=0;i<16;i++)
        {
                shuju(tab1[i]);
                delay(3);
        }
        zhiling(0x88);
        for(i=0;i<16;i++)
        {
                shuju(tab2[i]);
                delay(3);
        }
        zhiling(0x98);
        for(i=0;i<16;i++)
        {
                shuju(tab3[i]);
                delay(3);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

网友A(2020-08-13):
有没有proteus仿真电路鸭?

网友B(2020-11-16):
uchar ADC_P(unsigned char ch) //ADC处理函数
{
        ADC_CONTR&=~ADC_FLAG;  //关闭标志位
        ADC_CONTR=0X80|0X00|0X08|ch;
        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ADC_CONTR&0x10));//等待ADC转换完成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8位AD

/*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中断标志
          delay(30);
    ADC_CONTR=0x80|0x00|0x08|0x00;
          a1=ADC_RES;  //高8位
          b1=ADC_RESL; //低8位
          delay(60);
//        ADC_data=(a1<<2)|(b1>>6); //10AD  */

}如果使用10位ad,不应该是
/*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中断标志
          delay(30);
    ADC_CONTR=0x80|0x00|0x08|0x00;
          a1=ADC_RES;  //高8位
          b1=ADC_RESL; //低8位
          delay(60);
//        ADC_data=(b1<<2)|(a1>>6); //10AD  */
,详情请看图片

网友C(2022-03-25):
good,程序学习下,请问有没有具体电路连接呢

网友D(2022-05-24):
不错的资料,正是我想找了东西。

网友E(2023-04-18):
10位 ADC 采集部分程序有问题
做如下修改编译就可以通过, 这样修改可以吗?
/****************
*以下关于ADC
*****************/
void ADC_init() //adc初始化
{
        P1ASF=0XFF;     //设置P1为ADC采集
        ADC_RES=0;        //清除高八位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0XE0; //ADC上电  A/D转换周期90个时钟周期
        delay(5);
}

uchar ADC_P(unsigned char ch) //ADC处理函数
{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中断标志
          delay(30);
    ADC_CONTR=0x80|0x00|0x08|ch;
          a1=ADC_RES;  //高8位
          b1=ADC_RESL; //低8位
          delay(60);
        ADC_data=(a1<<2)|(b1>>6); //10AD  */

/*        ADC_CONTR&=~ADC_FLAG;  //关闭标志位
        ADC_CONTR=0X80|0X00|0X08|ch;
        _nop_();_nop_();_nop_();_nop_();  */

/*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中断标志
          delay(30);
    ADC_CONTR=0x80|0x00|0x08|0x00;
          a1=ADC_RES;  //高8位
          b1=ADC_RESL; //低8位
          delay(60);
//        ADC_data=(a1<<2)|(b1>>6); //10AD  */

              while(!(ADC_CONTR&0x10));//等待ADC转换完成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8位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