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流水灯代码,按暂停的时候怎么知道流水灯此时的状态?

楼主(2019-07-16):
四个按键八个LED灯,k1开始k2暂停k3左移k4右移,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呢,求大佬指导。按暂停的时候怎么知道流水灯此时的状态,按开始的时候如何知道之前的状态并继续

网友A(2020-05-26):
你有答案了么

网友B:
/**************************************************************************************
随时按键启动,暂停,切换左,右流水灯,切换时保留现场。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0           //将P0口定义为led 后面就可以使用led代替P0口
u8 ledold;
static u16 si;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C;        //给定时器赋初值,0xfc18定时1ms@12M;0xdc00定时10ms@11.0592M;
        TL0=0X00;
        s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C;        //0xfc18定时1ms@12M;0xdc00定时10ms@11.0592M;
        TL0=0X0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k1b,k2b,k3b,k4b;

        led=~0x01;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si=0;while(si<50);//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ledold=led;
        k3b=1;k4b=0;
        while(1)
        {
                        if(k1==0){k1b=1;k2b=0;led=ledold;}//k1开始
                        if(k2==0){k2b=1;k1b=0;ledold=led;}//k2暂停
                        if(k3==0){k3b=1;k4b=0;}//k3左移
                        if(k4==0){k4b=1;k3b=0;}//k4右移

                        while(k1b==1 && k3b==1)//k3左移
                        {
                                        led=_crol_(led,1);
                                        si=0;
                                        while(si<50)
                                        {
                                                if(k2==0){k2b=1;k1b=0;ledold=led;break;}//k2暂停
                                                if(k4==0){k4b=1;k3b=0;led=ledold;break;}//k4右移
                                        }
                                        if(k2==0){k2b=1;k1b=0;ledold=led;break;}//k2暂停
                                        if(k4==0){k4b=1;k3b=0;led=ledold;break;}//k4右移
                        }

                  while(k1b==1 && k4b==1)//k4右移
                        {
                                led=_cror_(led,1);
                                si=0;
                                while(si<50)
                                {
                                        if(k2==0){k2b=1;k1b=0;ledold=led;break;}//k2暂停
                                        if(k3==0){k3b=1;k4b=0;led=ledold;break;}//k3左移
                                }
                                if(k2==0){k2b=1;k1b=0;ledold=led;break;}//k2暂停
                                if(k3==0){k3b=1;k4b=0;led=ledold;break;}//k3左移
                        }
        }
}

网友C:
暂停时保存状态值,还原时赋值回去即可。